嵌入式软件的设计题目.请高手给出出主意.

楼主(2008-05-02):
嵌入式软件的设计题目.请高手给出出主意.
eeworld的各位高手.我想问问下面这个问题.
我将面临着一个设计课程的学习;我想问下面的哪个设计的题目更简单.
A
1) step motor的界面与控制.
2) 摄像头的模块界面
3) FPG-A(可编程门阵列)的界面与程序
4) USB界面
B 引导程序与开发
1) 引导code分析
2) 引导code程序
3) 频率与电压
4) JTA-G(测试芯片与电气特征)测试与示例
C 硬件测试程序
1) 位图显示测试
2) 内存测试--RAM FLASH
3) I/O测试
D 应用
1) 位图显示
2) 传感器网络应用--实现简单通讯
就是说我如果选择了一个题目(A)的话.在(A)中的4个题目就要符合下面(B)(C)(D)的所有论文的写作条件与要求.请问上面的题目那个更简单一些.更容易把设计报告撮合好.谢谢大家了.
硬件测试
设计
网络应用
motor
程序

网友A:
我是楼主.
我的水平一般。就做了简单的吧。
我想请问,有谁有现成的设计的话.可以联系我.我非常感谢.blueink_200451@hotmail.com 谢谢

网友B:
我是楼主.
我写的有一点错误.我改一下.
interface是接口.不是界面.我弄错了.不好意思了.
我将面临着一个设计课程的学习;我想问下面的哪个设计的题目更简单.
A
1) step motor的接口与控制.
2) 摄像头的模块接口
3) FPG-A(可编程门阵列)的接口与程序
4) USB接口
B 引导程序与开发
1) 引导code分析
2) 引导code程序
3) 频率与电压
4) JTA-G(测试芯片与电气特征)测试与示例
C 硬件测试程序
1) 位图显示测试
2) 内存测试--RAM FLASH
3) I/O测试
D 应用
1) 位图显示
2) 传感器网络应用--实现简单通讯
就是说我如果选择了一个题目(A)的话.在(A)中的4个题目就要符合下面(B)(C)(D)的所有论文的写作条件与要求.请问上面的题目那个更简单一些.更容易把设计报告撮合好.谢谢大家了.

网友C:
我觉得选择步进电机的接口与控制较好做!
不过个人基础不同选择也不一样啊

网友D:
基于FPGA的Inter PXA255系统-嵌入式软件的设计的设计报告。哪位前辈有这样的设计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