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干扰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我现在在调CAN总线,我的CAN总线,控制器是用AT89S52+SJA1000+TJA1050,波特率是250K,总线上有加匹配电阻120,当我的节点少于13个时很正常,可是当大于13个以上的时候,每增加一个节点,我用总线监视器看到的错误就增加了不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各位可否提供点思路????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while((REG_MOD&0x01)==0x00)
    {
      REG_MOD=REG_MOD|0x01;
if((++i)>200)
{
restart=1;
  break;
}
   }
    REG_CDR=0x88;
REG_IER=0XCF;
REG_ACR0=0X00;
REG_ACR1=0X00;
REG_ACR2=0X01;
         REG_ACR3=0X0F;
REG_AMR0=0xff;
REG_AMR1=0xff;
REG_AMR2=0xff;
REG_AMR3=0Xff;
REG_BTR0=0x01;
         REG_BTR1=0x1C;
REG_OCR=0xAA; //1A
         REG_RBSA=0;
REG_ECC=0;
REG_EWLR=0X60;
REG_TXERR=0; REG_RXERR=0;    REG_MOD=0X08;

void CAN_REST(void)
{
uint i ;
EA=0;
    EX0=0;
Can_Rsting=1;
CAN_RST=0;
for(i=0;i<100;i++)
{
}
CAN_RST=1;
for(i=0;i<150;i++)
{
}
init_sja1000();
EA=1;
         EX0=1;
Can_Rsting=0;
}
以上是我的一些程序,懂行的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线缆长度和质量都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线缆长度和质量

我们采用的是0。5MM的线,不过是用平行,不是双绞形式的,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干扰吗  求分享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