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wince 4.2 的内存分配,需要涉及到那些文件?

楼主:
原来的板子上用的是30万象素的摄像,想搞成130万象素的,一接手就遇到一个问题!
过去的30万象素摄像头的内存仅仅分配1.5m左右,更本不够130象素摄像头使用。
这个是bsp包里面config.bin的内存分配:

        AUD_DMA                     8c002000  00002000  RESERVED ;8k
        DRV_GLB                        8c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65k
        SD_DMA                        8c028000  00008000  RESERVED ;32k
        EDBG                        8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131k

        CAMERA                        8c088000  00178000  RESERVED ;1.54m

        NK                        8C200000  01400000  RAMIMAGE ;20m
        DISPLAY                        8d600000  00100000  RESERVED ;1m
        RAM                         8d700000  02800000  RAM      ;41.9m

在此请教,为了增大摄像头的内存空间,除了这里以外,还有那些地方需要修改?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
在BSP下面HAL文件夹下的map.a有

网友A:
修改CAMERA 8c088000  00178000 RESERVED ;1.54m  红色部分中的SIZE,需要注意的是,后面NK,DISPLAY和RAM的首地址需要相应作移动。至于你想把哪个部分砍掉一点给camera用就自己谋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CAMERA 8c08800000178000RESERVED ;1.54m? 红色部分中的SIZE,需要注意的是,后面NK,DISPLAY和RAM的首地址需要相应作移动。至于你想把哪个部分砍掉一点给camera用就自己谋划了。

这样修改之后,其他还有那些位置需要修改捏

网友:
camera驱动当然要修改了

网友:
camera驱动是一定要改的,
不过你要是动了NK的地址,不知道是不是还要改启动那块的代码,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只是减少NK区域的话,个人认为不需要修改其他地方了。
但是不排除BSP在哪里hardcode了这个地址,所以可以先try一下,再就问题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