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想学习VXworks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啊?

楼主(2008-05-17):
想学习VXworks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啊?
想学习VXworks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啊?
请大家帮忙啊!!!
学习方法
学习

网友A:
首先肯定要看vxworks programmers guide,然后在Tornado模拟环境下做一些练习。
如果有条件可以看一下Vxworks Kernel的代码。

网友:
范围很宽的,你选个方向 看英文文档!
找个实际的开发板 多动手!

网友B:
什么设备都没有的话 就学linux好了

网友C:
online manual总是要看的,没有捷径,
to ls:没有设备的话,vxWorks也可以port到pc上,

网友D(2009-08-01):
方法都一样,一边看资料一边调板子,没什么捷径的,我现在也在学习入门阶段,不过请教了同事比较有经验的都这样说。

网友E:
好像学什么都是没有很好的捷径,关键还是下功夫。当然,大方向还是要请教一下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