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中如何支持gif图片

楼主(2008-01-08):
wince中如何支持gif图片
我有一些图片,在wince下面只能打开jpeg,gif的不支持,有办法让他支持吗?
图片
wince
如何

网友A:
1) 从使用角度:选择适当的工具,比如: 你可以用IE打开。
2) 从程序开发角度,你可以用一个 imagebox把这个 gif文件包括进去,就能打开。
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B:
谢谢先
IE好像默认不会关联gif的?能让他自动关联吗?

网友C:
行了,我直接做到html里面去让他显示就可以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