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那位大哥能为小弟提供vxworks下udp通信源代码?或者给我推荐一本可以解决问题的书,我想实现在一个主程序里自发自收,不知道怎么实现啊,先谢啦

楼主:
 我想用udp方式实现任务间的通信,那位大侠可以帮个忙阿

网友:
127.0.0.1可以不可以么?
VxWork里,把socket作为一种任务间通信的机制,
Tornado online manual,和常见的书里都应该有讲的,

网友:
如果你连127.0.0.1都不懂,我劝你还是先补习下网络知识吧,

网友:
        struct sockaddr_in   local;
        struct sockaddr_in   from;
          int localfd;
        int ret=0;
        int len;
        unsigned char buffer[80];

        struct fd_set readFds;
        struct timeval timeval;

        bzero((char *)&local,sizeof(local));
        local.sin_family = AF_INET;
          local.sin_addr.s_addr = htonl (INADDR_ANY);
          local.sin_port = htons(gNetInfo.whoamiPort) ;

        if((localfd=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 ERROR)
        {
                logMsg("frame send Task socket() error:%s\n",(int)strerror(errno),0,0,0,0,0);
        }
        if(bind(localfd, (struct sockaddr *)&local,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ERROR)
        {
                logMsg("frame send Task bind() error:%s\n",(int)strerror(errno),0,0,0,0,0);
        }

        timeval.tv_sec = 1;
        timeval.tv_usec=0;
        while(1)
        {
                FD_ZERO (&readFds);
                FD_SET (localfd, &readFds);
                ret = select(localfd+1,&readFds,0,0,&timeval);
                if (ret == 0)
                {
                        /* time out */
                }
                else if (FD_ISSET (localfd, &readFds))
                {
                        len = recvfrom(localfd, buffer, 20, 0, (struct aockaddr *)&from,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if(len>0)
                        {
                                /* data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