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89C51 的INT0自动中断定时的问题 ,先谢了
爱车的人
爱车的人

网友A(2008-09-10):
89C51 的INT0自动中断定时的问题 ,先谢了
用89c51做的,我想做一个当一个高电平从INT0脚进来,计数器开始计数,直到下一个高电平进来,计数器重新计数,要计算这段时间,用什么方式好?另外,如何来判断是下一个高电平的开始?用哪个定时器和方式比较好呢,还有哪个中断号哈?谢谢了!!
计数器
计数
高电平
如何

网友B:
看看芯片资料吧。不知道该管脚有没有输入捕获(input capture)功能。
如果没有的话也是可以做的,你可以在中断里面启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可以设一个标志位,在主程序里将其清零,进你对应的外部中断的时候就将这个标志位取反,然后就返回。
在主程序里,用个循环来判断这个标志位的状态,若标志位为1,则启动定时器,若标志位为0,则关闭定时器,再将定时器里的数读出,换算一下就得到了两个之间的时间差。。。
把输入信号取一下反,将中断方式设为下降沿触发的,这样在产生高电平的时候就会进入外部中断服务程序改变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