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E下开发多语言程序的问题(MUI)

楼主:
我看CE的帮助文档里有MUI(Multilingual User Interface)的内容,应该更好吧。看了几天也没怎么看明白,不知有没有达人做过这方面东西?
MUI好像也是用资源DLL,但有不同的的地方,比如中文,需要把资源DLL的文件名改成myapp.exe.0804.mui,放在myapp.exe的同一目录下。
但是原本怎么使用myapp.exe.0804.mui呢?是不是修改系统语言为中文,重新启动程序,自动就会调用它呢?
如果是这样的,那就要修改系统的语言了,因为不能使用系统的控制面板程序,是不是要自己实现类似控制面板里的"区域和语言"功能?

网友:
多语言的实现,有很多方法。帮助中所说的,只是更方便以后的扩充,并不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http://www.zhanghu.org/blog/windows-ce/wince-mui.html

网友:
谢谢三楼提供的资料

网友:
我在管理帖子里怎么不能给三楼+分。。。

网友:
System.Globlization
System.Resource
去管理多语言的资源。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说得详细点,我刚开始学winCE

网友:
如果你的App涉及多语言,简单的办法是:
1、将你涉及系统语言的部分分别做成一个个.dll资源
2、程序中调用GetSystemDefaultLangID()获取当前系统语言
3、根据当前系统语言调用不同.dll资源

此方法绝对可行,很早以前我曾经用过,呵呵!

网友:
  可以通过配置文件动态加载 修改不同版本时也方便...

网友:
我在english和french之间切换已经实现,但我为了显示chinese,往catalog items添加fonts,如SC_Song,添加GB18030 Data Converter后sysgen,就报如下错误:
Error: Image is too large for current RAM and RAMIMAGE settings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有没有谁能给我解释下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做,才能顺利显示中文?

网友:
建立一个Win32的Dll程序,将resource.h和rc文件添加到工程里面,在这个工程里面修改Button等控件的Caption。然后build出这个dll,并改名为XXX.exe.0419.mui即可。

Remark:
mui在使用时一定要oemsign

我搞了很长一段时间的MUI,对这个还算有心得,有什么问题加我MSN:qincui@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