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Timer()总是返回0,不能使用是为什么?

楼主:
........
case VK_LEFT:
                        FtpThread();
                        ReadTIFile();
                        temp1=SetTimer(hWnd,ID_TIMER_1,5000,(TIMERPROC)TimerProc);
                        if(temp1==0)MessageBox(NULL,_T("计时失败!"), _T("FALSE!"), MB_OK);
                        PostMessage(hWnd, WM_PAINT, 0, 0);
                        break;
........
总是弹出计时失败的对话框,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GetLastError()返回值是什么

网友:
程序经常死掉,然后报说gwes.exe出错

网友:
gwes.exe出错,可能是你程序本身有没有发现的问题导致的.

进程“gwes.exe”为图形、窗口、事件的子系统。它负责图形输出和窗口以及窗口消息(用户的所有交互)....驻留在“gwes.exe”地址空间中的驱动程序包括显示驱动程序、打印机驱动程序、键盘驱动程序、鼠标驱动程序和触摸屏驱动程序。
也即是说,gwes是用户、用户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之间的图形化用户接口。gwes将键击、唱针移动和控制选择转换为消息,传送信息给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来处理用户输入。gwes通过创建和管理在显示设备和打印机上显示的窗口、图形和文本处理输出。
gwes的核心是窗口。所有应用程序(即使是为缺小图形显示器的设备创建的那些应用)需要窗口以便从操作系统接收信息。gwes为需要图形显示器的设备提供控制、菜单、对话框和资源。它还提供控制文本和图形显示的GDI.

网友:
              temp1=SetTimer(hWnd,ID_TIMER_1,10000,NULL);
                        if(temp1==0)
                        {
                        TCHAR szBuf[128];
                        LPVOID lpMsgBuf;
                        DWORD dw = GetLastError();
                        FormatMessage
                                (
                                FORMAT_MESSAGE_ALLOCATE_BUFFER |
                                FORMAT_MESSAGE_FROM_SYSTEM,
                                NULL,
                                dw,
                                MAKELANGID(LANG_NEUTRAL, SUBLANG_DEFAULT),
                                (LPTSTR) &lpMsgBuf,
                                0, NULL
                                );
                        wsprintf(szBuf, _T("%s 函数出错信息 (出错码=%d): %s"), _T("出错"), dw, lpMsgBuf);

弹出的对话框,出错码=87:参数错误

怎么解决??
                        LocalFree(lpMsgBuf);
                        MessageBox(NULL,szBuf, _T("ERROR"), MB_OK);
                        }else
                                MessageBox(NULL,_T("函数正常.."), _T("成功!"), MB_OK);
                        FtpThread();
                        ReadTIFile();
                        PostMessage(hWnd, WM_PAINT, 0, 0);
                        break;

网友:
is hex: 0x87 or dec: 87?

网友:
试试这样 SetTimer(100, 10000, NULL) 不要带4个参数

网友:
i think is dec 87. A parameter is incorrect.

网友:
我想应该是dec: 87吧,,,

网友:
哪到底是那个参数错误了呢?

网友:
单步调试一下,就能看到是哪个参数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