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串口数据丢失的问题

楼主:
各位好,有个串口通讯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先说一下环境:一个硬件模块,WinCE5.0操作系统(三星的设备),开发环境是WinXP下的.net平台,framework是2.0版本。采用serialPort类来进行串口操作。 硬件模块每秒出来的数据大概是10K左右,以数据包的形式发送,串口采用的波特率是115200。在XP操作系统中,进行串口读操作,启用线程去读串口数据,周期为1秒,缓冲区设为1M,一切正常,不会出现数据的丢失现象。
如果将程序移植到WinCE平台,就出现数据丢失的问题,丢失的数据是随机的。我做了以下处理:
1、通过跟踪发现,CE平台下,不能有效设置串口读缓冲区大小。将读缓冲设为2M,然后,打开串口,10秒后读串口数据,发现串口的BytesToRead属性值总是等于2047(在XP下进行过同样的测试,数据正常),所以估计CE下串口缓冲最大只有2K(个人推测,这是问题之1)。
2、通过第一步测试,将串口读缓冲设置为2K,并且改变数据读取周期,每50毫秒读取串口一次,通过跟踪串口过来的数据,发现每次读取的数据都小于1K,如果串口缓冲是采用fifo机制,那么,串口过来数据应该都取回了,数据比第一步操作全很多,但是,还会出现丢数据的情况。我怀疑是不是串口驱动的问题。

现在找不出丢数据的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导致数据的丢失?
同时,有这几个问题不解:
1、CE平台下,串口读缓冲的大小是多少,是不是和定制的CE平台有关?
2、CE平台和XP下的串口驱动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3、串口缓冲是采用的什么机制?

网友:
这个帖子应该能帮到你

http://bbs.driverdevelop.com/read.php?tid-109193.html

网友:
谢谢LinHanLao,我去看下

网友:
1秒10k的数据量是有点大,也有可能是处理不过来,波特率有设对啊?

serialPort事件,可以在事件中读取数据,这样应该不会丢。

网友:
谢谢cpio:115200理论上的速率达到14K/S,应该可以读取到数据
采用DataReceived事件试过,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数据量大,应该使用硬件流控

网友:
LinHanLao :你好!刚看了你给出的那文章,里面的解决方法好像是要改串口驱动?
另外:你说的硬件流控我没接触过,能介绍一下吗
谢谢!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收处理线程有问题,
建议先只统计接收的字符数,
看会不会丢。

另外,FIFIO的触发字节数也需要注意,
最好是一个中间值。

网友:
硬件流控,需要连接到串口的双方都支持硬件流控才有用
简单的说,就是当接收缓冲区接收的数据满了,
或者达到一定的比例后,系统就会通过串口上的流控线的
电平(高或低)来通知对方停止发送数据,如果缓冲区空了
也可以通过这根线来通知对方!
CE的硬件流控制,应该可以通过设置,系统会自动来控制流控线.
详细的信息,你google一下吧

网友:
sunrain_hjb :现在只接收在一个全局变量中,没有处理。缓冲区2K,监视每次取回来的数据,都小区1K的。

网友:
你现在是每50ms读一次?用Timer做的,还是线程?

最好用串口事件,Timer不会那么准的吧。

没看到你的代码,这么猜一下。

网友:
sunrain_hjb :在串口事件DataReceived里处理过,有数据就读取,但还有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量大,应该使用硬件流控

楼主降一下

网友:
换了个CE硬件,好了,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