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中startup.s代码问题

楼主:
在读startup.s的代码时碰到几句像下边的语句

   add   r0, pc, #MEMCTRLTAB - (. + 8)

   add     r11, pc, #g_oalAddressTable - (. + 8)

这里边的(. + 8)是什么意思?

另外:
ResetHandler

        ; Make sure that TLB & cache are consistent
        mov     r0, #0
        mcr     p15, 0, r0, c8, c7, 0           ; flush both TLB
        mcr     p15, 0, r0, c7, c5, 0           ; invalidate instruction cache
        mcr     p15, 0, r0, c7, c6, 0           ; invalidate data cache

        ldr     r0, = GPFCON                    ;这一句的作用是什么,初始化这个I/O口是用作什么的?LED?
        ldr     r1, = 0x55aa
        str     r1, [r0]

        ldr     r0, = WTCON                     ; disable watch dog
        ldr     r1, = 0x0
        str     r1, [r0]

在eboot中操作led是要在startup.s中初始化吗?

初学,迷糊,不要见笑!谢谢了!

网友:
+8好像是偏移量

其他两个问题我也等高手回答,帮顶

网友:
(. + 8)难道是当前地址加8的意思?这一句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之前Google过,是说由于采用流水线的原因,PC值是当前执行的地址加上8,所以这里要减去8。

网友:
add  r0, pc, #MEMCTRLTAB - (. + 8)

  add    r11, pc, #g_oalAddressTable - (. + 8)

——这是ARM流水线,ARM9是五级吧,

ldr    r0, = GPFCON                    ;这一句的作用是什么,初始化这个I/O口是用作什么的?LED?
        ldr    r1, = 0x55aa
        str    r1, [r0]
这个是初始化IO,我想是GPF口接了LED
——这个让你看了知道CPU在运行呗,没有什么特殊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Google过,是说由于采用流水线的原因,PC值是当前执行的地址加上8,所以这里要减去8。

学习了,原来如此!!!

GPF是LED的控制

网友:
看来很多都是纯软件出来的啊。哈哈。

网友:
我的板上的led是接在GPB上的,如果要点亮led的话,就要把这里的GPF全改成GPB,是吧?

add  r0, pc, #MEMCTRLTAB - (. + 8) 这一句能起到什么作用?
. = pc-4 ?那这一句是不是相当于 mov r0,#MEMCTRLTAB+4 ?
这个大体好像明白了点!

代码上下文如下:
;   Initialize memory controller

        add     r0, pc, #MEMCTRLTAB - (. + 8)
        ldr     r1, = BWSCON                    ;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 End address of MEMCTRLTAB
40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40

        ldr     r0, = GPFDAT
        mov     r1, #0x60
        str     r1, [r0]

这一段的作用应该是将MEMCTRLTAB中的内容拷贝到BWSCON中,
BWSCON 定义如下:

BWSCON          EQU         (S3C2440A_BASE_REG_PA_MEMCTRL     + 0x00)
;#define S3C2440A_BASE_REG_PA_MEMCTRL            (0x48000000)

然后再点亮led,作为指示。
不过不明白为什么要写成        add     r0, pc, #MEMCTRLTAB - (. + 8)  ?

网友B:
MEMCTRLTAB ——这个相当于C的数组的首地址啊。下面存了一堆的数据。
ldr    r0, = GPFCON                    ;这一句的作用是什么,初始化这个I/O口是用作什么的?LED?
        ldr    r1, = 0x55aa
        str    r1, [r0]

这个还不能是LED亮起来的。还要设置数据寄存器,也许这里用作别的,或者是那个板商没有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MCTRLTAB ——这个相当于C的数组的首地址啊。下面存了一堆的数据。
ldr    r0, = GPFCON                    ;这一句的作用是什么,初始化这个I/O口是用作什么的?LED?
        ldr    r1, = 0x55aa
        str    r1, [r0]

这个还不能是LED亮起来的。还要设置数据寄存器,也许这里用作别的,或者是那个板商没有删除。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我的问题在7楼

网友:
看一下,GPFCON寄存器资料呀。

网友:
同问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gpf接led,为了点亮led,必须将gpf配置为输出模式
GPFCON是GPF的配置寄存器。

如果你接的是GPB,那么改成GPBCON就行了。

网友:
GPF的问题已经明白。我的是接到GPB的,现在可以控制led了。

add  r0, pc, #MEMCTRLTAB - (. + 8)

这一句的作用应该是将MEMCTRLTAB的地址装入到r0中,
但为什么要写成这种格式?有什么道理?

网友:
基本上明白了。
这两个网址说的比较清楚:

多谢各位回帖!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