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我郁闷

楼主:
1. 兄弟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以前一直用VC++写程序

2. 电路一窍不通,会用一点儿Protel DXP

3. 现在要用NEC单片机做一个遥控器(C语言)

4. 两个月时间

5. 有可能吗?

6. 我该怎么下手啊?

网友:
如果只是做一个遥控器,那么完全可能。

1. 先学NEC单片机的编程,能跳过汇编就跳过,现在不值得花时间。能从main()开始最好。
2. 能配置单片机,并且控制其某个IO口的状态。
3. 熟悉单片机的定时器,能熟练使用。
4. 熟悉串口。

6. 开始了解红外遥控的协议,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通用,资料一大把。

7. 现在可以用IO口模拟红外遥控的控制波了。

当然,必须会用万用表、示波器,电路图pcb得会。如果这些都要慢慢学的话,周期就长了。

网友:
1. 示波器有,但不会用

2. 电路图看不懂

网友:
网上搜些相关资料啦,,,一定要做就多下功夫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示波器有,但不会用

2. 电路图看不懂

说实话,这样的话,比较麻烦。不是绝对不可能,只是难度比较大。
会焊器件吗?会调试吗?示波器不会的话,很多问题都无从下手了。

身边有做硬件的同事、同学、朋友吗?能找到一个就行,从最简单的开始。

找一个万用板,先练习焊接一些简单的器件,比如电阻、电容,然后焊单片机的座子,焊晶振,电源,串口信号转换芯片MAX232(或者其兼容品),单片机对应的下载接口(ISP)。最后将单片机插到其座子上,这样就做成一个最小系统。

不过最先,你还是要学会看电路图,因为你肯定能找到相应的系统图,不会看可不行,你想照着焊接都没法下手。

做好最小系统,才可以开始编程。至于最小系统如何验证,可以问你找到的那个同事、同学、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样的话,比较麻烦。不是绝对不可能,只是难度比较大。
会焊器件吗?会调试吗?示波器不会的话,很多问题都无从下手了。

身边有做硬件的同事、同学、朋友吗?能找到一个就行,从最简单的开始。

找一个万用板,先练习焊接一些简单的器件,比如电阻、电容,然后焊单片机的座子,焊晶振,电源,串口信号转换芯片MAX232(或者其兼容…

1. 我自己焊接过一块板子,也自己画过PCB,但是那不是在看懂电路原理图的基础上画的

2. 原理图,元件规则和摆放位置都是同事帮着弄好的,我只不过是连线来着

3. 呵呵,那个232我知道,不过原理不懂,是通信用的吧

网友:
max232是串口协议的电平转换芯片,用来在板子和pc电脑进行转换,便于板子和pc间通过串口进行通讯。

最小系统,电路不会很复杂,电阻、电容、电源、拨动开关、单片机、晶振、串口芯片、插座,就这些。既然有同事能搞定,那你就问问他,很快就能弄懂的。

现在必须要知道:如何编写及编译程序。NEC没用过,也是用keil吗?还是有其专门的编译环境?(VC是PC上微软体系的windows程序编译环境)。这步是开始,不然你都没法写程序的。

先做好上面的,再继续吧。碰到问题再解决,现在无法预想。

网友C:
看到任何一个关于NEC的单片机帖子,都要进来说一句:

抵制日货!

如果是性价比好,用用日货倒也罢了,NEC这种性价比倒数第一的单片机都不抵制,我们还有骨气可言吗?

网友:
我来的目的跟7楼一样!跟你们老师说说换个别的单片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任何一个关于NEC的单片机帖子,都要进来说一句:

抵制日货!

如果是性价比好,用用日货倒也罢了,NEC这种性价比倒数第一的单片机都不抵制,我们还有骨气可言吗?

嗯,抵制日货是必须的,如果大家都有之前抵制法国、后来抗震救灾的那股子劲,小rb早就哭着喊着来求中国了,来认罪,并且摧毁那个什么鬼社了。可惜,能行者,少。

lz肯定不是决策者,无法改变公司的意向。而这又是其生活及立足之本,不严苛。

目下的抵制日货不可太广,否则难成其事。现下只适合:抵制品牌的消费类产品(所有家电、手机、笔记本、DC、DV、汽车等),但是如果是立身之本,也不可强求。比如一个摄影者,以此养家糊口,你让其舍CANON而用国产的爱国者?
至于芯片一级的,只能在自己职权内了,想推而广之,难。

网友:
其实我们努力做好自己的产品就是最好的抵制了!在芯片这方面,日本根本不具有不可替代性,完全可以做到彻底抵制!

网友:
1. 中国之经济依赖于国际程度是很大的

2. 抵制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

3. 你没发现外国政府抵制某种中国产品时有多少中国企业破产吗

4. 爱国需要的是强大的实力,这种实力包括经济、技术、军事、文化...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抵制!

网友:
可以先熟悉NEC的工具

C语言编程都差不多的

做产品当然会考虑性价比,日系比欧美系的要便宜,又比台系的功能稳定

欢迎加入NEC技术交流QQ群:37657548,一起学习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