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带字库,为什么汉字不能从偶数位显示?

楼主:
买的12864液晶带字库,使用的是ST7920芯片。
发现汉字只能从奇数位开始显示,偶数位显示就是乱码。
例如:
“随便写点什么玩意”  //显示8个字正常
“ 没有什么可以写 ”  //左右空1格,显示7个汉字就是乱码

为什么啊?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如果汉字都是顶格写,那就不好看了呀!!

网友:
我用的是四行显示模式,每行显示8个汉字或者16个字符。

网友:
怎么感觉特像 ASCII模式下汉字乱码的现象啊,那是因为单字节的ASCII无法表述双字节的汉字。

你的输出函数怎么写的?不会直接写" 没有什么可以写 "吧?前面一个空格,输出函数会怎么解释呢?估计是将(第一个空格+没字的第一个字节) 组成一个汉字了。

液晶显示本身怎么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的。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12864K吧,这种屏不能空一个字节的。没办法改
你可用不带字库的屏,把常用的字写到ROM里,做个外接字库。

网友:
把显示的函数修改一下不行的?

网友:
应该用纯点阵液晶.

网友:
试试看空格部分用ascii码直接填充,然后写字符 。 我以前好像也碰到过的,也是7920

网友:
如果不显示汉字,而是直接显示ASCII码,比如字母数字等,能否在前面空格呢?

如果可以空格显示单字节字符(标准ASCII),那么就是汉字被截断了。

网友:
那是中文字库的原因,中文字每个占两个字节的宽度,ASCII占一个字节的宽度。

网友:
一般的开发资料上都有注明,以自带字库显示汉字,必须从奇数位开始显示汉字

如果要从偶数位开始显示,只能用点阵模式,不能用自带的字库,也即以图形方式显示汉字

网友:
我也遇到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