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机器上拷贝下来的文件放在WINCE EMULATOR上执行?

楼主:
大家好,本人近日从FANUC 注塑机的CF卡中将该机的系统文件,应用软件全部通过USB转接口的办法
拷贝下来,有多个目录,其中在SYSTEM目录下发现了NK.BIN,dll文件及一些类似VC6.0编译后所产生的MFC
可执行文件
,这些文件图标是三维MFC字母,只不过颜色与VC6.0的不同,是淡黄色,在XP下双击,则会
产生“应用程序无法在32位模式下运行”,借助WINCE EMULATOR5.0和WINCE EMULATOR4.2在共享文件
夹功能可以在模拟器中看到这些软件,可是双击执行时出现了下述报警“..is not a valid Windows
CE application”
,怎么可能会是无效的WINCE应用程序呢?

该FANUC 注塑机的型号是:Fanuc 180is-Model B
操作系统是:WINCE3.0
引导系统是:BOOT LOADER型
我很希望能够通过拷下来的文件知道注塑机的一些画面功能,及伺服监测功能,PMC通信功能,目前不知用什么办法可以在
模拟器上执行这些程序,期待大家的回复。
谢谢!

网友:
你的模拟器CPU和设备不匹配,要先弄明白你的机器是不是ARM,再用ARM的Emulator跑。

网友:
谢谢,我查了一下该机的控制板,发现该机的CPU型号是:SH-4;我自己在电脑上已经安装了
WINCE4.2+PB,我想知道如何创建基于日立的SH-4 Emulator,而且创建的平台要有Folder sharing..选项
因为我以前创建的基于CEPC的平台,在使用Emulator 时根本就没有Folder sharing..这个选项,
后来没办法才下载了一个WINCE Emulator5.0独立安装包,这个安装包有Folder sharing 这个选项,我对
这个方面感到困惑,为什么独立的有,PB或者EVC4打开的却没有这个功能呢?如何才能实现该功能。

网友A:
WinCE4.2创建的模拟器是x86的,
WinCE5.0创建的模拟器是x86或者Armv4I的,
SH-4的模拟器,没有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4.2创建的模拟器是x86的,
WinCE5.0创建的模拟器是x86或者Armv4I的,
SH-4的模拟器,没有看到过。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SH4好像没有模拟器,微软只发布了arm emulator 和 x86 emulator,

网友:
难道没有其它办法吗?比如自己用虚拟机Virtual PC之类的软件,然后用PB生成一个基于SH4的平台,
然后把这个平台的NK.BIN拷贝到虚拟机中,我找时间要试一下,不过即使能用Virtual PC启动WINCE,
也没办法把我拷下来的文件放入虚拟的WINCE,因为它没有Folder sharing 这个选项,我还想问一下
既然微软只发布了arm emulator 和 x86 emulator,那就说明有办法做Emulator,请问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
是可以自己编译 Emulator ,我就是说微软只提供了Emulator for x86 arm 的bsp,所以没法编译出sh4的。
Virtual PC 也只能模拟x86 x64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