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板附带的工程在调试时不能在Main()处中断. ADS的设置 ...

楼主(2008-07-18):
ARM板附带的工程在调试时不能在Main()处中断. ADS的设置按照用户手册,应该没问题.
一直在执行一大片dci指令.
工程
手册
用户
大片

网友A:
设置没问题,可以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B:
软件应该也没问题.该工程产生的bin文件用USB下载运行是正常的.
我也调试过别人的工程,F5启动AXD,停在init.o开始处,即Ro Base处;再F5,就停在了Main();
如果在第一个F5就开始单步,在一句ldr PC,=Var就不能在单步了,Debug log显示DBT Warning 00135: Cannot set breakpoints in literal pools

网友C:
ldr PC,=Var
一般这里之后就是bx PC,跳转过去。而跳转的是到了SRAM里面的main()了。
所以,调试ARM时,如果存在从flash->RAM拷贝并跳转运行的机制,就不能单步调试。
你不能停在main(),是只有这个project这样?还是所有的project都这样?源代码是你自己的吗?

网友D:
为什么不能?flash->RAM,最后还是在RAM里呀.
代码是板子附带的.

网友:
你load了img文件后,对应的就是flash空间,模拟器中能跟踪的空间也就这些。最终跳转到ram,就无法跟过去了。这是软件的限制。你可以去问软件开发团队,为什么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