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X如何软复位

楼主:
CPU: S3C44B0X
OS: uclinux 2.4

在shell下执行reboot总是出现
reboot failed!

查了些资料,只能看到诸如 architecture was unable to reboot 这样的描述。
既然不支持,那就打算模拟硬件reset的方式,在程序里强制跳转到 0x00000000 地址来进行复位,asm volatile("b 0x00000000");
但是仍然不成功,
提示:
Unhandled fault: alignment exception (93) at 0x00000001
fault-common.c(97): start_code=0xc780040, start_stack=0xc783f94)
Internal error: Oops: 0
CPU: 0
pc : [<0c01ac14>]    lr : [<0c0157e4>]    Not tainted
sp : 0c68bfb8  ip : 0c7802e8  fp : 00000000
r10: 0c781b84  r9 : 00000000  r8 : 00000000
r7 : 0c780328  r6 : 0c780280  r5 : 0c78031c  r4 : 0c286d44
r3 : 0c68bff4  r2 : ffffffff  r1 : 20000010  r0 : 0c783566
Flags: nzCv  IRQs off  FIQs on  Mode SVC_32  Segment user
Control: 0
Process rb (pid: 26, stackpage=0c68b000)
Stack:
0c68bfa0:                   0c0157e4 0c01ac14  20000093 ffffffff 0c781d34 0c781b
d0
0c68bfc0: 0c781bd4 0c7802d4 00000000 0c78031c  0c780280 0c780328 00000000 000000
0c68bfe0: 0c781b84 0c7802f4 0c7802e8 0c7802e8  0c780268 0c783566 20000010 ffffff
ff
Backtrace: no frame pointer
Code: e3a00001 e1a0f00e (e5904000) e1140aa4 e0c11001
pid 26: failed 11

请教各位是怎么实现软复位的呢?致谢!

网友:
这么跳转是不是太简单粗暴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

uclinux/linux-2.4.x/include/asm-armnommu/arch-s3c44b0x/system.h

arch_idle is the code executed by the idle process when there is no other process to run. This function should put the hardware in a low power mode. arch_reset is used to reset the processor during a system reset.

/*
* linux/include/asm-armnommu/arch-s3c44b0x/system.h
*
*/

#ifndef __ASM_ARCH_SYSTEM_H
#define __ASM_ARCH_SYSTEM_H

static inline void arch_idle(void)
{
        while (!current->need_resched && !hlt_counter)
                cpu_do_idle(IDLE_WAIT_SLOW);
}

extern inline void arch_reset(char mode)
{
        switch (mode) {
                case 's':
                        /* software reset jump to address 0x0*/
                        cpu_reset(0);
                        break;
                case 'h':
                        /* hardware reset watchdog timer? */
                        break;
        }
}

#endif

网友:
分全部送人,要者来取

网友:
分分分~~~
正在搞s3c4510b的bootloader  bios-dy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