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evc连数据库问题

楼主(2008-03-24):
wince 下evc连数据库问题
我 在网上下了一个连数据库的例子,同时也把相应的数据库拷到了模拟器的My Documents目录下,编译的时候没有错误,不知道怎么在我的机器上却总是说文件拷贝失败,数据库创建失败?
m_strDataSource = "Provider = Microsoft.SQLSERVER.OLEDB.CE.2.0;data source = \\My Documents\\student.sdf";
Documents
source
模拟器
数据库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用的是CHSEmulator_SDK,不知道是不是模拟器的问题

网友B:
我也想用哟,观注中

网友C:
现在知道了,先要安装iis,sql server ce,sql server2005,然后将sql server ce 中的文件拷贝到模拟器中,在...\MicrosoftSQL Server CE2.0\Device\x86\I486\目录下有些.dll文件,按需拷贝,然后将Isqlw20.exe和dllregister.exe文件拷贝到模拟器的Windows\"开始"菜单目录下.最后在"开始"菜单运行dllregister应用程序,完成sql server ce的注册,就可以看到.sdf了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