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驱动的问题

楼主:
CE 5.0 PCMCIA的驱动加载了,插入CF卡跳出"未经确认的PCCARD适配器",要求输入驱动名称,是否还需要驱动?
CE自带有PCCARD的测试程序,测试总是只能过6项(不插卡也一样),有人用过没?

网友:
现在PCMCIA能通过测试,怎么样才能读CF卡呢?

网友A:
需要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驱动。

是否是ATADISK的驱动?我在CE里面加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加载,每次插卡都提示"未经确认的PCCARD适配器",要求输入驱动名称,该怎么弄?

网友:
这个是不是驱动本身丢失了?
你硬启动一下看看。。
或者是不支持你这个卡。。。

网友:
你查一下注册表,看看有没有对应的DLL。串口的DEBUG呢?或者代码贴一下吧。

网友:
只有PCMCIA的驱动,读CF卡还要加载什么驱动,怎么加载不知道.大家帮帮忙

网友:
没有人做过啊?

网友B:
我的加了ATAPI和FAT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加了ATAPI和FAT的驱动

我的也有加,加上去以后插上CF卡直接能读?

网友B:
我系统就是从CF卡启动的,加了之后能看到它的盘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系统就是从CF卡启动的,加了之后能看到它的盘符了~

你的ATAPI是BSP里面的?
是不是你的BSP已经写好驱动了吧?
我的BSP里面没有CF卡的驱动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我的环境:
X86
BSP是用的Clone的CEPC的
CF卡作为唯一的启动盘
没有Flash

为了能从CF卡启动,并且能看到CF盘符
所以把CF卡格式化为HDD或ZIP(大于256M只能格式化为HDD的)

因此,在BSP中添加了ATAPI和FAT的驱动,如此就能看到CF的盘符。
此时的CF卡已经被当成磁性硬盘了,应该就不支持热插拔了吧。

应该和你的情况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