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视频文件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VS2003里面的“智能设备应用程序”来开发移动设备上的AP(其中,我编程语言用的是C#),可是我现在想打开视频文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也有查过网上,有人说“打开的自定义工具箱的窗口,在“COM  组件”中选择Window  Media  Player这个选项。点击“确定”,于是在“工具箱”中便出现了“MediaPlayer”这一项,然后再将其拖至Form上,调整大小就可以了。”但是,我添加了“Windows Media Player”COM组建以后,在“工具箱”里并没有“MediaPlayer”这一项,请问有没有办法把这一项加到“工具箱”中呢?如果不行的话,那要怎么才能在“智能设备应用程序”项目里面播放视频呢?请用C#语言做过或者知道怎么做的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
说明你的平台(系统)不支持Windows Media Player

可以去试试TCPMP

网友:
那有没有别的办法呢?譬如说添加个DLL之类的方法,有吗?谢谢!!!

网友:
你是想自己做播放器吗?
如果你是想做商用产品,建议看看TCPMP;
如果你是想搞來自己看看,建议看看directshow相关知识

网友A:
是不是在定制SDK的时候要把Media Player相关的组件全部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定制SDK的时候要把Media Player相关的组件全部加上就可以了

是可以,但MS的Media Player库解码效率有限,可以自己玩。但如果是做产品,就不行啦,再加上费用较高。

网友:
可以自己用DIRECTX技术自己写一个

网友:
有没有代码或者方法可以借鉴一下啊?多谢了!!!

网友:
去看看这位DX写的东东
http://blog.eeworld.net/norains/archive/2007/07/27/1712083.aspx

网友:
他是用EVC写的播放视频文件的程序.在EVC下我也可以放视频,只要添加一个播放视频的类(自己写的C++类)就可以了.
但既然有人说用TCPMP很好,那在VS2003里面怎么用TCPMP呢?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