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file问题,大家指教。

楼主:
现在要把一个dhcp的源码,就是从网站上下载的源码。用arm上的编译器编译成在arm linux下运行的dhcp client。

存在问题:下载了源码,发现有configure makefile.am makefile.in configure.ac还有几个目录client server common doc等等。

看了make的那几个文件,但是找不到一个可以改编译器的地方。对make不懂。

请问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做才能把他用我们的编译器编程成可执行文件呢?

网友:
在相关目录下make configure 进行设置 然后再make   应该就可以了,你下源码的时候没说明的?

网友:
源码是针对X86上的吧?
你只要有GCC for ARM的编译器和汇编器,然后按照./configure中的参数进行目标平台的修改,然后直接调用ARM GCC的make就行。
可参考
http://www.linuxdiyf.com/viewarticle.php?id=22076

网友:
运行./configure CC=/usr/local/arm/3.4.1/bin/arm-linux-gcc --host=arm --target=arm指定我们的编译器路径。后遇到check for /dev/random error: cannot check for file existence when cross compiling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