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分析解决WinCE不能和PC的AnctiveSync同步的问题

楼主:
   看到很多像我一样的新手遇到WinCE不能和PC的AnctiveSync同步的问题,想起我开始学ce时很郁闷的情景。为了和大家一起尽快入门,少走弯路,我就WinCE不能和PC的AnctiveSync同步的问题进行了一下总结,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大家觉得好,就支持一下。
    教你分析解决WinCE不能和PC的AnctiveSync同步的问题---杨帆

    WinCE不能和PC的AnctiveSync同步常见问题与解析:
1.usb驱动没装好。

解决方法:开机启动CE,如果没装驱动,PC会提示你装上驱动。可以自动搜索安装,如果没成功,选择手动安装。驱动通常的位置是PB安装目录下你存放bsp的位置(也可以用开发板公司提供的驱动)。
如:\platform\smdk2410\drivers\usb\function

2. usb端口没设置对。

解决方法:一般的开发板会有几个usb接口。请参照使用手册,选择正常的端口。

3.Anctive Sync的版本和wince系统版本不匹配。

解决方法:WinCE4.2一般使用AnctiveSync3.7,WinCE5.0一般使用AnctiveSync4.5。最好是使用开发板公司提供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4.wince系统的设置连接没对。

解决方法:我的WinCE5.0不需要设置,以前用4.2版是需要设置的!
设置步骤:1.选择CE的开始图标->设置->网络和拨号设置->打开USB CONNECT(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右键打开属性页->选择设备是SC2410 USB CACHE ->0K。
          2.选择CE的开始图标->设置->打开控制面板,选择PC连接->更改连接,选择USB CONNECT(或者是步骤1新建的连接)->0K。

5.usb端口不稳定。

解决方法:可以试试插拔几次usb连接线!呵呵,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多次!

6.一直显示连接,但就是连不上。
    解决方法:时间日期设置,如果时间日期设置非法,例如年变为2588年,那么你的时间一定是非法的,这时会出现“一直显示连接,但就是连不上”的情况,把日期时间修改为正确的,然后重新插拔、或者重新启动,就可以了。如果系统变慢,那很可能是时钟的问题。

      以上是我的一些经验,调试时最好打开终端看串口打印信息,这样可以帮助你分析。如果大家还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欢迎回帖交流。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
我的系统很郁闷,第一次连接能自动连接上。
如果拔下usb连线,以后再连接时就没反应了,必须重启pc才能用。

研究了好久都没解决得了。

网友:
可能是时钟问题。看看系统显示的时钟对不对。看看我分析的第6点。

网友:
我的连不上啊
串口输出
0x8dbbe9dc: Bailing on save bits because someone has an open DC!
0x8dbbe9dc: SHInitDialog stripping WS_SYSMENU...
0x8dbbe9dc: SHInitDialog sizing dialog for you!
0x8dd47980: InitSharedHeap: 44200000 0 c
0x8dd47980: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200060
0x8dd47980: AddToProcessInputLocaleTable: Added process to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 0xEDB79D8A
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Using '`USB' connection
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Welcome to repllog. Port in use: Dccman: 5679; RRA: 5678
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WM_WINDOWREADY
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About to run rapisrv.exe
0x8db24000: InitSharedHeap: 44200000 0 c
0x8db24000: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200060
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Using '`USB' connection
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About to run rnaapp.exe -n -m -e"`USB"
0x8db242f4: InitSharedHeap: 44200000 0 c
0x8db242f4: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200060
0x8dd6ac1c: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0x8db24000: AddToProcessInputLocaleTable: Added process to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 0xCDB24F3A
0x8db242f4: AddToProcessInputLocaleTable: Added process to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 0xEDB126EA
RpcSrv: Rapi Server running on DeviceType: 2
RpcSrv: Winsock Started version 1.1
RpcSrv: SocketBufSize=16384 bytes
0x8dd66400:   0x8dd66400: CResList::CResList()
0x8db242f4: -AfdRasGetEntryProperties Return Code 603
0x8db1270c: COM_Close: (1 handles) total RX 0, total TX 6, dropped (mdd, pdd) 0,0
0x8db1270c: COM_Close: (0 handles) total RX 0, total TX 6, dropped (mdd, pdd) 0,0
0x8db242f4: RASCS_Disconnected: Ecode=619
0x8db242f4: Gwes:Dialog window destroyed in callback0x8db242f4: Posting WM_NETCONNECT(FALSE) message, ErrorCode = 619(0x26B)
0x8db242f4: DeleteFromProcessInputLocaleTable: Deleted process from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0xEDB126EA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Received WM_NETCONNECT - 0, for '`USB'; fRnaAdrefed: 0
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Received WM_NETCONNECT(FALSE) - haven't yet seen WM_NETCONNECT(TRUE).
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Received 'silent' Rnaapp error 619
0x8dd47980: _REPLLOG: IDM_STOP_REPLICATION. wParam: 1,  lParam: 0
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Quiting replication. 0 0 0 0 1
0x8dd6ac1c: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2] [Dialer Terminate]
RpcSrv: Rapi Server received WM_STOP_RPC
RpcSrv: Rapi Server received WM_DESTROY
RpcSrv: Error from accept=10004
0x8dd66400:   0x8dd66400: CResList::~CResList()
0x8db24000: DeleteFromProcessInputLocaleTable: Deleted process from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0xCDB24F3A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Done quiting replication. 0 0 0 0
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Quiting replication. 0 0 0 0 1
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Done quiting replication. 0 0 0 0
0x8dd47980: RLOG: [0xEDB79C4E] ========== WinMain ends here. 0===========
0x8dd47980: Winsock: WSAStartup and WSACleanup have not been called--potential memory leak!
0x8dd47980: WARNING: Leaked registry key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Comm0x8dd47980: WARNING: Leaked registry key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Comm0x8dd47980: WARNING: Cleaned up 2 leaked registry handles for process 0xEDB79D8A
0x8dd47980: DeleteFromProcessInputLocaleTable: Deleted process from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0xEDB79D8A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请你按照我写的那几点检查一下。如果还不行,再说一下详细的情况。

网友:
还好,我第一次就连接上了,以前是用网线连接的,比较麻烦,每次都要在WinCE设备上的 开始--运行 里输入一些东东,现在用AnctiveSync方便多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重装了activesync就好了。。。。

网友A:
你好 我的activesync安装好后不提示安装同步驱动 也不显示正常连接 你上面所说的几点我检查了一下 都没问题 还有什么可能出现的原因 麻烦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的activesync安装好后不提示安装同步驱动 也不显示正常连接 你上面所说的几点我检查了一下 都没问题 还有什么可能出现的原因 麻烦告知一下 谢谢

LS的WinCE系统中,确定有ActiveSync的组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