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小弟有个VC下面的程序,移植到EVC下面总是不通过,求高手帮助下~~
高分赠送~~~
程序是一个是tcp服务端,一个是TCP客户端,只要移植客户端就行了,谢谢了

网友:
在EVC下面重新建立一个应用程序,然后将VC里面的代码粘贴在EVC下就可以了,TCP方面的程序,VC和EVC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要VC上能调通,在EVC上没问题的,注意LINK的设置就好了,我做过的,要是还有问题,把出现的错误贴出来,大家好帮你啊

网友:
EVC好像不支持DialogBar,源程序里有dialogbar,不知道怎么处理啊?

网友:
对,要把你的做法和出现的问题说明白,这样别人才能帮助你。

网友:
EVC下面不支持CAsyncSocket类,我想用它的函数怎么办??

网友:
移植过后,在下面这个函数里有错误,基本上都是类型转换错误,高手帮我看一下~~
void CClientDlg::createthread(int threadno)
{
        DWORD dwthread;
        for(int i=0; i         {
                m_thread[threadno] = ::CreateThread(NULL,0,downthread,(LPVOID)down[threadno],0,&dwthread);
                ::SetThreadPriority(m_thread[threadno],THREAD_PRIORITY_HIGHEST);
        }
        ::CreateThread(NULL,0,notify,(LPVOID)this,0,&dwthread);
}

编译信息: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Client -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Configuration: Client -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Compiling resources...
Compiling...
StdAfx.cpp
Compiling...
Client.cpp
ClientDlg.cpp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ClientDlg.cpp(123) : error C2676: binary '[' : 'class CDownLoad' does not define this operator or a conversion to a type acceptable to the predefined operator
DownLoad.cpp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42) : error C2440: 'type cast' : cannot convert from 'class CString' to 'char *'
        No user-defined-conversion operator available that can perform this conversion, or the operator cannot be called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84) : error C2664: 'inet_addr'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lass CString' to 'const char *'
        No user-defined-conversion operator available that can perform this conversion, or the operator cannot be called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153) : error C2065: '_tmkdir' : undeclared identifier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158) : error C2664: 'fopen'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lass CString' to 'const char *'
        No user-defined-conversion operator available that can perform this conversion, or the operator cannot be called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159)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183) : error C2664: 'void __cdecl CString::Format(const unsigned short *,...)'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har [8]' to 'const unsigned short *'
        Types pointed to are unrelated; conversion requires reinterpret_cast,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200) : error C2664: 'fopen'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lass CString' to 'const char *'
        No user-defined-conversion operator available that can perform this conversion, or the operator cannot be called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264) : error C2664: 'void __cdecl CString::Format(const unsigned short *,...)'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har [7]' to 'const unsigned short *'
        Types pointed to are unrelated; conversion requires reinterpret_cast,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265) : error C2664: 'strcpy'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2 from 'unsigned short *' to 'const char *'
        Types pointed to are unrelated; conversion requires reinterpret_cast,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272) : error C2664: 'strcpy'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2 from 'unsigned short *' to 'const char *'
        Types pointed to are unrelated; conversion requires reinterpret_cast,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285) : error C2664: 'strcpy'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2 from 'unsigned short *' to 'const char *'
        Types pointed to are unrelated; conversion requires reinterpret_cast,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287) : error C2065: 'CLT_ONSETWO' : undeclared identifier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308) : error C2664: 'inet_addr'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lass CString' to 'const char *'
        No user-defined-conversion operator available that can perform this conversion, or the operator cannot be called
E:\lihaoDocument\MyProgram\Client\DownLoad.cpp(330) : error C2664: 'fopen'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lass CString' to 'const char *'
        No user-defined-conversion operator available that can perform this conversion, or the operator cannot be called
Generating Code...
Error executing cl.exe.
Creating browse info file...

Client.exe - 15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在网上搜了下这种错误,可是按照他们的做法还是没有觉得问题

网友:
移植没有成功~~
在网上下的代码有点看不懂,恳求各位大哥帮帮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