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wince基础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刚接触wince,有两个基础问题想请教一下,望指教
1.一个线程循环执行,需要100毫秒执行一次,但是循环体内的代码执行时间不定,因此不能用
while(1)
{
    Sleep(100);
.
.
.
.
.
这样循环周期就等于100ms加上程序体执行时间了,有什么好方法吗?

2.一个线程需要等待1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能又要响应某些特定的消息来退出等待,且这个消息需要带参数,用什么系统函数比较好呢?

网友:
Sleep(100); 会中断当前进程的。你如果有通讯的话建议不要这样做。。会关闭当前进程通讯会受阻

写个循环做延时好了

第二个问题。。不太清楚你的意思

网友:
1的问题不是需要delay而是释放时间片等待但是,整个线程的循环周期需要确定,就是不管线程内程序执行多长时间,总是100ms执行一下,
2因为不太熟悉wince操作系统,所以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需要A线程带参数发消息给B线程,而B线程需要等待A线程的消息从而挂起,winCE的API是哪种

网友:
用定时器
SetTimer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但是第二个问题还是不是很清楚,应该用什么API释放挂起呢?

网友:
用PostThreadMessage吧,记得在接受线程中写一个消息循环。

网友:
那线程间有没有SendMessage这样的API函数?

网友:
接收线程:
MSG msg;
while (GetMessage(&msg, NULL, 0, 0)
{
    ......
}

发送线程:
PostThreadMessage(接收线程ID, 自定义消息, WPARAM, LPARAM);

要让接收线程退出就发 WM_QUIT 消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