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 II的问题

楼主:
我在用QuartusII 实现微程序控制器过程时
仿真时出现这样的错误
*** Fatal error: Module: quartus_sim.exe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Stack Trace:
019fc6eb: SDB_TRI::initialize_value_pointers() + 0x21a (tsm_sdb)
80000000:019f3758: SDB_TRI::pdb_class_info() + 0x0 (tsm_sdb)
019f3758: SDB_TRI::pdb_class_info() + 0x0 (tsm_sdb)
d8b8c301:
End-trace
程序突然弹出这个对话框
我只能按确定

请问各位高手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

网友:
    quartus的仿真程序quartus_sim.exe 异常

网友: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