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制作出颜色跟踪机器人?

楼主(2008-05-06):
如何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制作出颜色跟踪机器人?
如何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制作出颜色跟踪机器人?
要求是:
1、 制作一台简易机器人;
2、 需要有控制机器人运动的控制电路;
3、 实时采集CCD图像;
4、 指定颜色,并能够正确的分析当前CCD采集的图像颜色;
5、 跟踪指定的颜色,机器人做出相应的动作;
6、 当给定的颜色在运动时,机器人也要当前的颜色进行动作,并实时捕获当前的颜色。
7、 上位机采用VB、VC或.NET开发环境进行开发;
请各位有经验的前辈给我一点指点。比如该看什么资料,选用什么器件最好之类的。。。。。。。。谢谢
颜色
如何
开发
资料

网友A:
ouravr上面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应该有一些收获。
http://www.ouravr.com/application_index.html

网友B:
买个开发板。带CCD摄像头的。

网友C:
按照你所描述的,你需要了解机械电子相关知识.底层的机械控制,步进电机的驱动,供电系统设计.中层最好采用FPGA+高速AD采样电路形式,你需要比较快的AD采样芯片,其时序由FPGA控制,这样的时候性较好.然后需要通过较快的接口电路将采样数据传送到PC机,比如USB2.0或是1394...这你就要了解相关协议,也可采用现成的转换电路.
推荐:
步进电机+FPGA+高速ADC+US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