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tornado编写类似windows下的dll文件

楼主:
请教如何用tornado编写类似windows下的dll文件,然后在vxworks下被主程序调用。
具体如下:我想用tornado写一个算法,然后封装成类似windows下的dll,然后供vxworks平台下的主程序调用,请教如何实现,请大家提供一点思路,谢谢!

网友:
编译成动态库就可以了。
在Makefile中修改,
在应用程序中加入该动态库的连接,和调用。

网友:
dll是Windows下的,可动态加载。
VxWorks下没有这个说法,只有变成lib库,公布.h头文件,供应用调用了。

网友:
"VxWorks下没有这个说法,只有变成lib库,公布.h头文件,供应用调用了"
刚接触tornado,请问如何在tornado下生成库文件

网友:
ld或者ar命令应该都可以。

网友:
tornado的编译选项里面有,太久不用,想不起来了。可以选生成可运行目标,还是lib库的。

网友:
新的VxWorks6支持.so方式的动态库了。如果在VxWorks 5.4/5.5.x中可考虑基于loadModule和symFindByName组合的方式来模拟

网友:
教你一个笨方法:
新建一个downloadable工程,把库编译进去;
把编译后的目标文件拷贝到需要工程的default目录下;
使用时用extern引用就行了。

网友:
新建一个downloadable工程,把你的库文件加入工程。更改工程的属性,生成的文件类型为.a的静态库文件。
没有dll的动态库。

网友:
6楼正解。需要使用vxWorks6的RTP和动态链接库功能。

网友:
直接编程成.o或者.out就可以直接用了,照6楼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