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如何动态修改菜单的文字【Caption】?敬请高人指点!

楼主:
最好能给个比较详细例子,谢谢!

网友:
这还用给详细例子吗?随便在你要处理的时候,把HMENU的句柄拿到然后SETMENUTEXT

网友A:
怎么得到HMENU的句柄啊?楼上的兄弟?这个还以前没做过!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得到HMENU的句柄啊?楼上的兄弟?这个还以前没做过!谢谢啊

1.创建菜单时,会得到句柄
2.通过菜单的ID

网友:
你是纯WIN32的?那样的话得在创建菜单的时候把HMENU的句柄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