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quartus编写verilog,一直生成不了状态机

楼主:
//整个系统分为读入模块和处理模块
//定义各个端口和变量
module getv8 (vk1,vk0,nk1,nk0,getnum,reset,clk,LD_ON,get_rate,rate,sign,index,state);
        input        [7:0]        vk1,vk0,nk1,nk0;
        input                        getnum,LD_ON,clk,reset;
        output        reg                sign,get_rate;
        output        reg                [15:0]        rate;
        reg                [31:0]        temprate;
        reg                [31:0]        sum0_1,sum2_3,sum4_5,sum6_7,sum8_9,sum10_11,sum12_13,sum14_15;
        reg                [31:0]        sum0_3,sum4_7,sum8_11,sum12_15;
        reg                [31:0]        sum0_7,sum8_15;
        reg                [31:0]        sum21;
        reg                [31:0]        sum22;
        reg                [3:0]        cout0_1,cout2_3,cout4_5,cout6_7,cout8_9,cout10_11,cout12_13,cout14_15;
        reg                [3:0]        cout1_0_7;
        reg                [3:0]        cout1_8_15;
        reg                [3:0]        cout0_3,cout4_7,cout8_11,cout12_15;
        reg                [3:0]        cout2_0_7;
        reg                [3:0]        cout2_8_15;
        reg                [3:0]        cout0_7,cout8_15;
        reg                [3:0]        cout3_0_7;
        reg                [3:0]        cout3_8_15;
        reg                [31:0]        WR[15:0];
        parameter                getdata=3'b000,getsum1=3'b001,getsum2=3'b010,getsum3=3'b011,getsum4=3'b100,sumv=3'b101,getv1=3'b110,getv2=3'b111;
        output        reg                [2:0]        state;///////////////////////////////////////////////
        output        reg                [3:0]        index;///////////////////////////////////////////////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0)        //初始化
                begin
                        index<=4'b0000;
                        state<=getdata;
                        get_rate<=0;
                        sign<=0;
                        cout0_1<=4'b0000;
                        cout2_3<=4'b0000;
                        cout4_5<=4'b0000;
                        cout6_7<=4'b0000;
                        cout8_9<=4'b0000;
                        cout10_11<=4'b0000;
                        cout12_13<=4'b0000;
                        cout14_15<=4'b0000;
                        cout1_0_7<=4'b0000;
                        cout1_8_15<=4'b0000;
                        cout0_3<=4'b0000;
                        cout4_7<=4'b0000;
                        cout8_11<=4'b0000;
                        cout12_15<=4'b0000;
                        cout2_0_7<=4'b0000;
                        cout2_8_15<=4'b0000;
                        cout0_7<=4'b0000;
                        cout8_15<=4'b0000;
                        cout3_0_7<=4'b0000;
                        cout3_8_15<=4'b0000;
                end
                else
                case(state)

/////////////////////////////////////////////////////////////////////////////////////////////////
//起始状态和错误状态
//得到数据
                        getdata:
                        begin
                                get_rate<=0;
                                //index<=temp;
                                if(LD_ON==0)        //激光器工作
                                begin
                                        if (getnum==1)
                                        begin
                                                WR[index]<={vk1,vk0,nk1,nk0};//vk整数部分nk小数部分
                                                if (index<15)
                                                begin
                                                        index<=index+4'b0001;
                                                        state<=getdata;
                                                end

                                                else
                                                begin
                                                index<=index;
                                                state<=getsum1;
                                                end
                                        end

                                        else
                                        begin
                                                index<=index;
                                                state<=getdata;
                                        end
                                end

                                else
                                begin
                                        index<=4'b0000;
                                        state<=getdata;
                                end
                        end

///////////////////////////////////////////////////////////////////////////////////////////////////////
//处理数据
                        getsum1:
                        begin
                                {cout0_1,sum0_1}<=WR[0]+WR[1];
                                {cout2_3,sum2_3}<=WR[2]+WR[3];
                                {cout4_5,sum4_5}<=WR[4]+WR[5];
                                {cout6_7,sum6_7}<=WR[6]+WR[7];
                                {cout8_9,sum8_9}<=WR[8]+WR[9];
                                {cout10_11,sum10_11}<=WR[10]+WR[11];
                                {cout12_13,sum12_13}<=WR[12]+WR[13];
                                {cout14_15,sum14_15}<=WR[14]+WR[15];
                                state<=getsum2;
                        end

                        getsum2:
                        begin
                                {cout0_3,sum0_3}<=sum0_1+sum2_3;
                                {cout4_7,sum4_7}<=sum4_5+sum6_7;
                                {cout8_11,sum8_11}<=sum8_9+sum10_11;
                                {cout12_15,sum12_15}<=sum12_13+sum14_15;
                                cout1_0_7<=cout0_1+cout2_3+cout4_5+cout6_7;
                                cout1_8_15<=+cout8_9+cout10_11+cout12_13+cout14_15;
                                state<=getsum3;
                        end

                        getsum3:
                        begin
                                {cout0_7,sum0_7}<=sum0_3+sum4_7;
                                {cout8_15,sum8_15}<=sum8_11+sum12_15;
                                cout2_0_7<=cout1_0_7+cout0_3+cout4_7;
                                cout2_8_15<=cout1_8_15++cout8_11+cout12_15;
                                state<=getsum4;
                        end

                        getsum4:
                        begin
                                cout3_0_7<=cout2_0_7+cout0_7;
                                cout3_8_15<=cout2_8_15++cout8_15;
                                state<=sumv;
                        end

/////////////////////////////////////////////////////////////////////////////////////////////////
//数据输出
                        sumv:
                        begin
                                WR[0]<=WR[1];WR[1]<=WR[2];WR[2]<=WR[3];WR[3]<=WR[4];
                                WR[4]<=WR[5];WR[5]<=WR[6];WR[6]<=WR[7];WR[7]<=WR[8];
                                WR[8]<=WR[9];WR[9]<=WR[10];WR[10]<=WR[11];WR[11]<=WR[12];
                                WR[12]<=WR[13];WR[13]<=WR[14];WR[14]<=WR[15];
                                //得到的两个和做处理
                                sum21<={cout3_0_7,sum0_7[31:4]};
                                sum22<={cout3_8_15,sum8_15[31:4]};
                                state<=getv1;
                        end

                        getv1:
                        begin
                                if (sum21>sum22)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前一个大于后一个,sign=1,说明结果为负
                                begin
                                        sign<=1;
                                        temprate<=sum21-sum22;
                                end
                                else        //否则,sign=0,说明结果为正
                                begin
                                        sign<=0;
                                        temprate<=sum22-sum21;        //速度等于两个和的差
                                end
                        end

                        getv2:
                        begin
                                rate<={sign,temprate[22:8]};
                                state<=getdata;
                                get_rate<=1;        //Get_rate=1说明可以输出速度
                        end

/////////////////////////////////////////////////////////////////////////////////////////////////////////
                        default:
                        begin
                                state<=getdata;
                                index<=4'b0000;
                        end

//////////////////////////////////////////////////////////////////////////////////////////////////////////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quartus 下生成状态机是有条件限制的,具体查阅期帮助文档,我记得有四五点

网友:
状态机只是形式而已。完成功能即可,不必强求。

网友:
verilog看起来比较象c一点,嗯得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