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烧写到开发板

楼主:
EVC编好的exe程序如何烧写到ARM板上,板子是2410的,

哪位大虾给讲一下大致的步骤?可以通过USB口烧吗?

JTAG怎么用?

网友:
一天之后加分

网友:
应用程序直接拷贝到WinCE系统中就可以了,
无须烧写。

如果你真要烧写,先打包进NK,再烧写NK。

网友:
如果你已经烧写了操作系统,那么只要拷贝过去就可以运行啊。

网友:
不一定要烧写吧?你可以通过USB下载到目标板上,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运行。若要断电后还能运行,就下载到SD卡里面或者剩余的flash空间里面(也就是ResidentFlash目录下)。小弟这里有2410在WinCE4.2下的永久保存注册表和使用剩余的flash空间的方案。

网友:
系统我已经有了

什么方案?

可以使
程序开机自启动吗??

网友:
直接copy exe文件到wince中运行就行了,通过activesync。

网友A:
PLATFORM.BIB文件中的 FILES目录下添加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U
  可将该程序文件打包进NB0中;

  再在pb5.0中PLATFORM.REG目录下添加以下内容(实现开机自启动),注意是90: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90"="myapp.exe"
  "Depend90"=hex:1e,00 ;

将程序拷到bsp包中的files文件夹中。

编译重做nk。bin下载

2 直接利用evc通过usb下载到
  flash里
不过这个我不清楚开机自启动。

网友:
一般是超级终端+DNW?你是说软件吗?

网友:
我不是用超级终端,用的是 ActiveSync
就是一个用EVC发布的一个程序,要让它不会掉电丢失。

应该怎么弄?

网友:
我就是利用USB来下载程序到开发板的,不知道怎么给它留在开发板上。
PB因为实在是太巨大了,就没有装,看来还是装上吧

引用 网友A:

PLATFORM.BIB文件中的 FILES目录下添加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 NK U
可将该程序文件打包进NB0中;

再在pb5.0中PLATFORM.REG目录下添加以下内容(实现开机自启动),注意是90: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90"="myapp.exe"
"Depend90"=hex:1e,00 ;

将程序拷到bsp包中的files文件夹中。

编译重做nk。bin下载

2 直接利用evc通过usb下载到
flash里
不过这个我不清楚开机自启动。

网友:
想要永久保留可以阿,你用evc下载时,把下载目录改一下,改到flash里,就是我的电脑里有个ResidentFlash的文件夹下,可以永久保留,前提你要把程序最好与dll静态连接,相关自己的dll也要下到这个文件夹下大概就可以了。至于开机自启动,你可以在程序做个修改注册表什么的,并且一定要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