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ornado报错 error:cannot call constructor on tar ...

楼主(2008-10-07):
求助tornado报错 error:cannot call constructor on target
如题这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
error
target
cannot

网友A:
用的tornado2.2;动态加载.out文件到目标板时,target server就提示上面错误

网友B:
你用C++吗,找不到构造函数,你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C:
谢谢楼上找了技术支持来搞定了把分给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