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台下的lib文件怎样在EVC中使用?

楼主:
我现在有windows平台下的.h和.lib文件。包括VC,C++BUILDER。现在想在EVC中使用它们,我按照在VC中使用它们的方法添加到工程中,然后在调用.h文件中的函数时出现如下错误,
bb.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nt __cdecl init_board(int,long)" (?init_board@@YAHHJ@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WinMain
ARMV4IDbg/bb.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windows平台下的lib不能在EVC下用啊,应该是用wince平台的,最好自己用EVC编译一个这样的lib

网友:
不能在ce下使用的,有源码就可以在ce下自己编译一个,方法跟VC一样啊

网友:
多谢多谢,我刚才试了好多方法,但就是行不通,所以我也怀疑了一下是不是能在CE下使用.
但现在我手头没有那个lib的源码,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没有
LZ只能放弃使用它们的想法

网友:
先谢谢了,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lz应该考虑别的方法了。

使用该lib是不行的。

除非有源代码可以重新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平台下的lib不能在EVC下用啊,应该是用wince平台的,最好自己用EVC编译一个这样的lib

网友:
确认一下,你的SDK安装的是否正确。EVC编译时,是否选择了合适的SDK。

这个错误是说明int __cdecl init_board(int,long)这个函数没有找到函数实现。
直接用Windows平台下的头文件,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再Windows和CE下,提供的库是有区别的,可能你要求的这个函数在CE下就不支持,或者参数列表有变化。
总之,跟你引入的头文件定义不相符。

建议不要直接使用Windows 2k/XP等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