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选用问题,在线等

楼主:
高电压控制电子锁打开的问题,老师说pc机产生的信号功率太小。我想选用继电器作为控制器,应该用那种?

网友:
恩,需要光电隔离,然后,用MOS,可关断晶闸管。。。。。继电器都可以,电压选择30V之内,太大直流继电器比较少,交流的话好选,有的是5元吧

网友:
12V的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
PC机信号经过光耦隔离驱动继电器,用继电器来带电子锁.继电器的电源与PC的电源最好分开或隔离.

网友:
继电器的反应会不会太慢???

呵呵

网友:
高电压是多高?

网友:
路数多不多?如果多,用现成的达林顿阵列好了,500mA,例如1413。
前面要用光耦隔离。
不知道你控制多高电压!
一般有24V  12V的
你也可以直接用光耦  0318 控制继电器,成本都不是很高。

网友:
各位大侠,我用942H_2c_12DS的继电器作中间电路的切换,怎么会出现粘滞的现象?我用的7812的输出电压直接接到继电器的线圈上的,请问选用那款继电器能实现切换时间较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