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wince4.2 EVC4.0开发了一个应用软件,出现异常,请高手指教

楼主:
具体现象为:

      弹出窗口:map_pp.cpp中第344行有问题;忽略、重试、取消

选择重试,窗口关闭;

关闭应用程序,弹出窗口:XXX.EXE程序出现异常:0xc0000005  地址:01D2C498

不知道如何解决,如何捕捉异常?谢谢!

网友:
问题也不是这样提的吧。

可能原因,内存非法操作

网友:
查看map_pp.cpp中第344行。然后才可以解决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把别人当神仙了。

网友:
看map_pp.cpp中第344行周围上下10行内,不一定是344行的错误引起的,周围的错误会有连带反应,,

网友:
这点提示都能帮你解决得了,盖茨都甘拜下风。

网友:
map_pp.cpp是mfc源文件不会有错的,是你的代码编写错误引起,最好仔细检查一下你的代码

网友:
谢谢各位!我再看看,关键是这个错误不是每次运行都出现,实在很郁闷!

网友:
最好说明你所用的环境,出现错误的操作步骤。

网友:
此前就出错了,内存非法,断点调试

网友:
好像是內存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