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安装程序制作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制作一个通过pc机向pda安装的程序,最好能通过读卡器安装(程序有400多M),并且可以在pda里创建快捷方式?望指点!

网友:
不知道怎么弄,帮顶!估计有人弄出来了,但为什么要通过PC呢?直接通过SD卡在PDA安装不行?

网友:
那楼上的意思是制作成.cab文件,拷贝到存储卡上以后再安装?

网友:
是啊,制作成CAB文件,直接从SD卡上安装。

网友:
可是发布的时候想制作成光盘呢?

网友A:
制作成CAB文件,如果USB用ActiveSync模式的话好象直接在PC上运行就可以向PDA上进行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作成CAB文件,如果USB用ActiveSync模式的话好象直接在PC上运行就可以向PDA上进行安装

是可以,但如果安装的东东太大的话,速度是个大问题

网友:
做个CAB工程,就在VS2005当中新建就OK了.快捷方式就是CREAT一下SHORCUT再指定目录就行.

网友:
能不能做成exe的在PC机上直接安装到存储卡上呢?

网友:
WinCE支持CAB文件安装的啊~
你做成CAB就好了

网友:
可以有PC上的exe格式通过ActiveSync装到WINCE设备内,当然可以选择装到设备的目录或者设备带的存储卡。其实还是exe文件内部包含了cab内容而已。这类文件是没法直接从PC装到存储卡的。

如果想直接从PC装到存储卡,那就直接写一个PC Windows下的安装程序,装在C盘D盘或者U盘SD卡都随便你了。这就不是wince下用的东西了。

网友:
通过PC向PDA安装可以,要写一个类,在执行安装操作的时候,加载它向通过同步软件向PDA写东西,如果是CE平台则没试验过

网友:
即使能通过ActiveSync实现,也不建议,除非你的设备的CPU支持的USB2.0 High Speed(480Mbps)的速率,注意:不仅仅是支持USB2.0,而要强调是USB2.0 High Speed才行。

如果只支持到Full Speed,那就是12Mbps,极限是1.5MB/s,通常有效数据速率是600~700KB/s,你的400MB需要570秒。

而且之上只考虑了PC到设备的SDRAM(或者DDR SDRAM),如果还要写到存储卡上,那速率就更慢了。

最好的选择还是做cab包,直接拷贝在存储卡里面。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