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 SD卡问题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在CE的存储管理器中可以看到SD的插拔情况,也可以看到SD卡的容量,可以进行格式化,格式化后也可以新建,可无法装入,在文件系统中也看不到SD卡的文件夹,无法读写数据。我原来的板子读取都正常,后改板更换了大页的Flash和128MSDRAM后出现现在的问题,后我又做实验将SDRAM恢复到64M结果读取SD卡就正常了!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怎么才能使SD卡那个文件夹出现?
我的平台是4.2+2440!
这是最后的串口信息:
-----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
charlie::Prescale for Real clock rate = 156, pRate:100000
Card inserted
SDCSDSlotOptionHandler:0x1
BUS Width 1Bit
charlie::Prescale for Real clock rate = 156, pRate:100000
CMD:5,0x0
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
BusRequestHandler Error - command:0x05
CMD:5,0x0
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
BusRequestHandler Error - command:0x05
CMD:5,0x0
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
BusRequestHandler Error - command:0x05
CMD:5,0x0
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
BusRequestHandler Error - command:0x05
CMD:0,0x0
CMD:1,0x300000
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
BusRequestHandler Error - command:0x01
CMD:1,0x300000
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
BusRequestHandler Error - command:0x01
CMD:1,0x300000
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
BusRequestHandler Error - command:0x01
CMD:1,0x300000
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
BusRequestHandler Error - command:0x01
CMD:55,0x0
CMD:41,0x0
SDCSDSlotOptionHandler:0x0
SDCSDSlotOptionHandler - called - SetSlotPower : 0x00100000
CMD:0,0x0
CMD:55,0x0
CMD:41,0x100000
CMD:55,0x0
CMD:41,0x100000
CMD:2,0x0
CMD:3,0x0
CMD:9,0x20000
CMD:13,0x20000
CMD:7,0x20000
CMD:55,0x20000
CMD:51,0x0
DMA Timeout:0
CMD:55,0x20000
CMD:42,0x0
SDCSDSlotOptionHandler:0x5
SDCSDSlotOptionHandler - called - SDHCDGetWriteProtectStatus : on slot 0
CMD:55,0x20000
CMD:6,0x0
SDCSDSlotOptionHandler:0x1
BUS Width 1Bit
charlie::Prescale for Real clock rate = 4, pRate:25000000
CMD:17,0x0

还有就是我从网上下了一个SD卡驱动,我怎么才能把它加入到我的BSP中?是放在platform/smdk2440/drivers下面吗?原来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sdmmc这个驱动有什么用?我发现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SD卡的地址空间设置的不对?

网友A:
4.2没有驱动的,你从哪里弄来,除非你自己写。

论坛有个兄弟搞什么大容量的SD卡,他说他是更新PB,然后更改微软自带的SD驱动就可以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我从pudn上下的驱动,它说可支持4.2啊!
就是从这下的http://www.pudn.com/downloads85/sourcecode/embed/detail329025.html
我刚发现s2440.h中SD的最后两个寄存器位置颠倒了,可我换过来后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我晕,这个可是常识问题,不同的板子上哪怕是相同的CE版本也不行。需要移植。

网友B:
如果换成64M的SDRAM就好了,那很有可能是地址空间分配出现了问题
试试后面64M的SDRAM分配到一个新的地址空间,然后在OEMInit中把它通过OEMGetExtensionDRAM配置试试看
具体可以参考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111/17/7a6d93e9-43e7-46a3-847e-3b47ad6dc736.html

网友:
如果换成64M Ram没有问题,那么你的SD驱动应该没有问题,还是按上面的说的看看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没有驱动的,你从哪里弄来,除非你自己写。

论坛有个兄弟搞什么大容量的SD卡,他说他是更新PB,然后更改微软自带的SD驱动就可以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没错,就是我,呵呵,可是我用的是pb5.0

网友:
CMD:17,0x0
好像是用来读的,县棉读取正常吗?
我最初也是停在这,执行不下去,不过还是中断的问题,看你的中断应该没问题,你把申请内存与sd寄存器对应的那段程序加上调试信息,通过串口读出了来看看,看看你申请的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绝对是地址的问题,用64的可以的话,128的绝对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换成64M的SDRAM就好了,那很有可能是地址空间分配出现了问题
试试后面64M的SDRAM分配到一个新的地址空间,然后在OEMInit中把它通过OEMGetExtensionDRAM配置试试看
具体可以参考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111/17/7a6d93e9-43e7-46a3-847e-3b47ad6dc736.html

我试着把64M放到后面,串口信息提示错误:
ERROR: f:\wince42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physmem.c line 254: GrabFirstPhysPage : invalid address 0x00000000 (PFN 0x00000000)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那个bootloader现在基本上确定烧写进flash不能启动的原因了,今天烧写进去的时候,突然想仿真一下走单步,不过还没走到bl main就没走了,然后我按了下板子复位键发现能自动运行了,断电后也可以自动运行,本来以为弄好了,但是当我把jatag取掉过后再启动板子就不行了,我想板子启动后没有实现从flash到内存的拷贝,就在那里点了个灯果然程序没有运行到那里去
copy_proc_beg
adr r0, ResetEntry
ldr r2, BaseOfROM
cmp r0, r2 就是这里按理说上电的时候r0该是映射到0x00000000才对,哪么r0,和r2该不相等。但是我那个上电相等
ldreq r0, TopOfROM
ldreq InitRam
ldr r3, TopOfROM
望大侠帮忙释疑。
一级boot:RO为0x0,RW不设置(紧跟RO)。
  二级boot:RO为0x30e00000,RW为0x31000000。
  应用程序:RO为0x30000000,RW为0x31000000。)
网上看到的,不甚解

回复太快!如果你是恶意刷楼,将会受到严厉惩罚!?????版主?我才发一条啊!!!!

网友:
事情的起因是源于下面这样的一则广告贴(目前幸运还没有被删除,可以链接成功):

事情的发展是在这个贴:

我在移动平台专区被封权限是为什么?这个要找谁?

事情的最新进展是这样的:

[抗议]对硬件/嵌入开发的某些版主武断,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表示严重的抗议!

当小贩被野蛮城管打死后之eeworld版

我重申一下,我一直不是在为我发广告贴辩护,我是在为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受到的不合理对待即wxf0204 武断,简单,粗暴加野蛮的方式执法的行为,就我看跟城官差不多,对残踏我作为eeworld网友尊严,无视我作为eeworld网友存在的言行进行回击,悍卫我作为eeworld网友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而且之前连一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找到班主封ID,删除留言的规定!

别人城管也不会第一次去执法看到有小贩就直接打死,也会先劝导,就第一次收了别人小贩的东西也会开个条说一下情况,开个清单,收了什么,什么时候来取,要受到何种处罚,你们这帮斑猪不通人性,看到小贩直接毙了,之前之后,不声不响,不闻不问,不通人性,比城管还城管...................
而且还不知反省,以暴抑暴,导致事件恶性循环!

大家注意抗议的主题,不是对删除贴子,封ID有异议,对此贴前已经说的很清楚,现在的问题是抗议某些斑猪或者大部分斑猪在处理此事时粗暴的方式,野蛮的态度,狭隘的思想,如果在封ID之前给予警告,封ID之后对被封ID用户说明情况如确认被封的具体原因,封的时间以及当前所犯事件的严重程度等,事情何以至此,现在某些斑主为撑面子,继续执迷不悟!

再者跟城管没得比,别人城管之前还有警告,收了东西之后还要开个单子,通知什么时候去取回,有什么处罚,你们的粗野方式就是直接毙了,一了百了,跟原始人一样,难不成eeworld都是这样,真没人性化,我看别的论坛都是有流程,有说明,有警告,有通知!而且应该还有申诉的渠道,不能一手遮天,一毙完事!

知会一下,举手之劳,别的论坛都这么做......你们不这么做就是不通人性.........你自己想下,你这样野蛮,我为何要惧怕你的淫威,你以为你是谁,做错事直接闷棍打死,真正怎么死的都不知,...........不给没有前科的人以任何机会,手段之残忍,心恨之至极...........令人发指........让人不服,还不让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