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 的问题

楼主:
  没作过嵌入式的,现在要作一个 vs 2005 + wince6.0 列车的上项目,我主要作用户交互界面 ,在平板PC机上运行(触摸屏),这个设备现还没看到

  没理顺清楚, 我平时用vs C++ 2005.  我应怎样搭建平台啊...??

目前 wince 6.0 已装上,但vs 2005 新建也没看到啊.   vc 工程下有,---smart device -mfc /atl等.也没看到   wince 6.0啊

望大家,指点指点.

    我应怎么去搭建开发+测试平台啊...?  应新建一个什么样的工程...???     在线等 . 我会回信的.

网友:
new project-> platform build for ce6.0-> os Design

网友:
    没有这个啊...

网友:
    C# 工程下有 CE5.0     C++ 下面怎 么没有啊..我得用C++   开发wince 怎么办啊..??

网友:
vc - smart device- 选择你的SDK
前提是你安装了CE 的SDK

网友:
     sdk ??    wince 6.0?

网友:
要开发哪个平台就必须安装相应平台的sdk
用pb定植系统可以然后可以生成相应的sdk

网友:
     装在wince 6.0    vs 2005 就能用开发  C++开发wince 程序?   还是只能用C#?

网友:
都可以,
要是使用自己build的ce系统就需要用ce bsp中导出的sdk 来开发。
不然就需要去微软网站下载通用的sdk来开发。

还要装activesync

网友:
  楼上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晕,你什么都不懂吗?

赶紧去网上找一个有关ce的扫盲文档看看吧。

eeworld上应该也有的。

网友:
你需要 安装VS2005 这个版本是自带 Pocket 2003
如果你要使用wince6.0 你还需要安装 Windows mobile 6.0SDK 如果需要看到中文界面的话 你还需要安装windows mobile 6.0的一个中文补丁

网友:
还有 就是 wince6.0 支持C++ 语言 也支持C#语言 2中语言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