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如何DESIGN RS485上从机地址?
DONG1035
DONG1035

网友A(2008-09-15):
请教如何DESIGN RS485上从机地址?
PC连接单片机,采用RS485。
原来是PC连接1个单片机,地址设置为0,识别,通信。
现在想改成多机连接,采用主从通信。请问怎么设置从机的地址?
我是指使用协议或者算法,分配从机的软地址?
在网上搜索了大量的信息,都是关于设置桢格式的。这个我知道在主机广播时,要包含从机的地址,然后相应的从机应答。 但首先怎样设置从机地址呢? (希望设置从机软地址,不重复; 而不是通过波动开关!)
谢谢!请帮忙!
通信
如何

网友B(2009-03-30):
这个问题这样考虑:
1.如果想用主机发送指令来设置,显然型不通,因为主机首先要知道从机地址才可以发送对应的数据.
2.也许下面的麻烦方法可行:
2.1 调试好主机一台以及联网从机一台(地址设置好).
2.2 设置另外一台从机地址,联网.
2.3 主机和第一台通信,如果正常,表明第二台地址和第一台从机地址没有重复.
2.4 调试主机和第二台通信.
2.4 依次增加从机.只要通信没有冲突错误发生,表明增加的从机地址是唯一的.否则会有冲突产生.
3.硬件设置地址的时候如果有冲突,也只有逐个调试,所以和USB比起来,麻烦很多.不过通信距离USB太短了,不适合工控.

网友C:
rs485 是广播通信,你发的数所有从机都能收到,所以要靠应用层根据数据格式来判定是和哪一个从机进行通讯。
就相当于你要实现一个类似于简单版MODBUS协议。

网友D:
最近在倒腾TCP,现在能想到的就只有TCP实现的方法了。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在主机发送的帧中包含一个地址,然后广播出去;
在从机判断一下是不是自己的地址,是就对数据做处理,不是就丢弃数据。

网友E:
单台联机设置,地址设置完成后组网,否则协议会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