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自定义字库中的汉字显示不正确,请帮忙!

楼主:
在ce下需要显示生僻字,现在是想使用造字软件font creator在原有字库基础上进行汉字添加,我们的设备是arm芯片,ce操作系统,系统中只有字库simsun.ttc.
我通过调用addfontresource向系统中增加自定义字体(ttf),然后创建该字体,使用drawtext()函数来输出显示,第一个参数我传的是汉字的unicode编码,但总是不能正确显示,感觉显示的都是系统默认的字体.跟踪查看,字定义字体添加成功了,字体选择也成功了,实在找不出是什么问题,把xp系统下的系统字库拿过来也显示不正确.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这个,帮帮我!

网友:
1、不能把XP下的字库拿来看,WINCE下有自己带的字库。(猜测)
2、看看注册表的那个SkipTable 和SystemLink 下面的内容 也许对你有用,特别是那个Skiptable 也许可以让你不显示系统默认的 字库。
3、添加你的字库到系统中,并在注册表中添加链接  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
1.字库是通用的,没有XP和CE的区别

网友:
我也这么认为,ttf文件应该是通用的,感觉在ce下应该不需要操作注册表的,我用enumfontfamily的回调函数看到我自定义的字体已经添加进来的

网友:
在显示前 调用哪个 AddFontResource (字库文件)  然后看看系统是否可以支持。

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
肯定要调用AddFontResource的,就是通过调用这个函数把字体加进来的,之后才能selectobject选中该字体
我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情况下显示的是系统默认的字体,就像是字体没选择成功,但有时是可以的,所以否定了这个假设.

不知道会不会和ce操作系统的具体设置有关呢?

网友:
搞过这个的帮个忙啊,如果嫌分少可以再给

网友:
你可以用点阵打印的方式实现吧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现在能实现到的情况是可以显示我自造的字(修改了SystemLink),但若CE的界面(本地语言)为中文,则系统缺省的那些界面字(如菜单)就显示成了乱码,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现在能实现到的情况是可以显示我自造的字(修改了SystemLink),但若CE的界面(本地语言)为中文,则系统缺省的那些界面字(如菜单)就显示成了乱码,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谢谢!

不要动系统用的字库

增加一个新的字库,给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