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往Platform Builder里添加字体

楼主:
工程里有个字显示不出来.发现没发这种字体.现在要把这种字体加到PB里去.要怎么加啊.

网友:
在Core OS->International->Local Specific Support里面找你需要的语言及字体。

网友A:
1不需要增加到PB中,只需将字库增加到系统中, 放在OS中或者放在存贮器上都可,
2.修改注册表,添加系统字体链接
3.在测试程序中调用这个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需要增加到PB中,只需将字库增加到系统中, 放在OS中或者放在存贮器上都可,
2.修改注册表,添加系统字体链接
3.在测试程序中调用这个字体。

直接把ttf文件加到OS中就可以了吗?
在注册表中怎么添加字体链接啊.

网友:
噢.知道了.我找到了我们这怎么添加的.可是里面添加不是ttf格式的文件,可是却在注册表里注册是ttf的.

网友:
不会吧,难道设备卖给客户时,还要附个指南:如何自己添加字体。………………

网友:
pb启动后,如果打开你自己建立的工程*.pbxml文件,在左侧就是你自己定制的wince内核,而右侧就是你可以使用的所有的wince资源,在右侧的部分单击右键,选“查找(find)”,找到后“Add to OS design”。重新sysgen就可以了。

网友:
ls的说的是WINCE6吧,升级好快。我们还在WCE5徘徊呢。不过ms lz要的不是在PB中添加,而是在系统中直接添加。所以学习中。

网友:
其实是按2楼的方法的.PB文档里有说明的.
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