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与安卓
linux用户与驱动传输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8-10-14):
linux用户与驱动传输文件的问题
本人在做一个工控文件打印的IO驱动,由于实时的限制,文件只能在底层打印,现在欲将一个文件传输到底层去,有几个疑点
1)文件大少从几百K到10来M不等,我能将文件分每一K通过write传输全部传进去吗?驱动中分配一个怎么大的空间会对程式有影响吗?
2)如果我传1K下面处理后,又不能停顿,驱动里可以一边接受read一边进行数据处理吗?因为应用程式里write时候有个返回值,底层返回了不就是跳出来了吗?
如果各位有更好的建议,可以提出来怎么设计?谢谢!
linux
write
空间
影响
用户
linux

网友A(2008-12-25):
利用内核态和用户态共享内存进行操作,如果楼主用的是2.4核的linux,就肯定可以,因为我做过

网友B:
可以mmap 映射一个设备,使用户空间的一段地址关联到设备内存上,这使得只要程序在分配的地址范围内进行读
取或者写入,实际上就是对设备的访问。
使用mmap 最典型的例子是显示卡的驱动,将显存空间直接从内核映射到用户空间将可
提供显存的读写效率。

网友C(2009-02-06):
同意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