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单片机中断问题
sy_ocean
sy_ocean

网友A(2008-08-21):
单片机中断问题
你们好,各位大虾。
我想问一下51单片机退出串行中断以后,我需要将它马上(当然可以执行2--4条指令)从其他地方执行,如何做(设计)?
我们在中断前是不知道程序执行到哪了的。
望大虾指点!QQ:44724697 邮箱:shuqianyan@163.com
程序
如何
邮箱

网友B:
理论上讲,你是可以获得程序被中断时的PC值,因为中断时会有保护现场的操作, 退出中断时恢复现场。所以你可在恢复现场的时候通过改变你的PC值来实现程序的跳转,当然还需要考虑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其它问题。供参考。

网友C:
可以在退出中断前,先压入你要跟到的地方的地址
然后,进行你要执行的程序后,再用返回指令
这样可行不?

网友D:
1. 在串口中断最后退出前,设置一个全局变量,在定时器中断中监视这个变量,一旦被设置,就执行对应的函数。
这个需要允许一定的延时。这个保险。
2. 在中断最后手动做一次压栈,模仿进入中断时的现场保护动作,将PC指向你希望执行的地址。这样中断结束后,恢复现场(出栈)就会执行你希望的程序。
这个需要严格细致考虑程序指向,尤其是进入中断时的现场如何处理?小心程序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