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COS2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
下面是个很简单的例程:问题是 Task1中的i 不为10时,Task2 能运行吗?
static void Task2(void * pdata)
{
    uint8 err;

        pdata = pdata;
while (1)
   {
                OSSemPend(DataSemPtr2, 0, &err);
                 UART0_SendStr(Tx_buf1);
                 OSTimeDlyHMSM(0, 0, 0, 100);
   }
}
static void Task1(void * pdata)
{       uint8 i=0;
        DataSemPtr2 = OSSemCreate(0);

    OSTaskCreate(Task2,  (void *)0, &Task2Stk[100],  5);
        while (1)

        {    if(i==10)
             OSSemPost(DataSemPtr2);
             OSTimeDlyHMSM(0, 0, 0, 3);
        }
}
     int main (void)
{
        OSInit();
        TargetInit();
        OSTaskCreate(Task1,   (void *)0, &Task1Stk[100],   3);
        OSStart();
        return 0;
}
我用v2.7*的UCOS2,结果是Task1中的i 不为10时,Task2 不能运行。 但用v2.51的UCOS2,Task2 能运行。

太怪啦。进 OSSemPend 这个函数里面,发现这两个版本中有个很明显的差别。v2.7 中297行 多了这句     OSTCBCur->OSTCBPendTO  = FALSE;
但其中的代码看不太明白。

望高手解释。

网友:
lz贴错地方了。

网友:
估计lz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发了。eeworld更适合讨论微软产品及Windows平台下相关的开发。其他的,这里都不擅长,或者说其他领域的高手都不屑到这里来的。

Task1中,i不会=10,那么while(1)就会一直死循环,系统被完全堵塞。
ucOSII要求在while(1)中,调用OSTimeDlyHMSM(0, 0, 0, 3);此函数会将当前线程Task1提交到任务管理列表,并将当前线程Task1挂起等待下一次唤醒。
你现在无法调用到OSTimeDlyHMSM(0, 0, 0, 3);那么这个线程将一直循环并占用CPU,任务管理器无法将其挂起,其他线程也就无法执行了。

至于版本不同结果不同,就不知道了。现在一般都用2.83,而最新的是2.86,你换一下版本试试。

网友:
你现在无法调用到OSTimeDlyHMSM(0, 0, 0, 3);

网友:
to shuiyan :

看清楚了是   if(i==10)
               OSSemPost(DataSemPtr2);
             OSTimeDlyHMSM(0, 0, 0, 3);

而不是        if(i==10)
              {
             OSSemPost(DataSemPtr2);
             OSTimeDlyHMSM(0, 0, 0, 3);
             }

网友:
之前的版本没有用过,相应的函数功能不明确。

调用OSSemPend等待某信号量的程序,会在等待超时后,返回错误,此程序会继续执行。

OSTCBCur->OSTCBPendTO  = FALSE; // 当前线程的OSTCBPendTO设为FALSE

至于此函数返回值造成的影响,就得看新旧版本的限制了。

研究中……

网友:
应该会运行的

网友:
TO  楼上的大侠

为什么会运行 ? 信号量的初始值是0,没有发送信号量 ,怎么能请求到呢 ?没道理啊 。

还有,这个版本上的差异怎么解释? 2个版本确实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一个可以运行,另一个却不行。

网友:
那再换个版本呢?或许这是版本升级,思想升级造成的差异。还有你希望在哪个版本下运行?如果实在对版本不放心,可以直接mail到uCOS网站去,他们肯定更了解其中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