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M1端口的问题

楼主(2008-11-15):
关于COM1端口的问题
我是台式机 主板intel915GAV 后面有串口的 但是在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COM1 和COM2 只有打印机那个口 更新了BIOS 也装了主板的驱动 怎么回事哦 平时都没有用过那个口 应该不会坏了吧 还指望这个COM1烧程序进去了 买的USB转串口的线一点都不稳定 时而烧得进去时而烧不进去 好烦啊
主板
程序

网友A:
可以通过串口2,3pin短接,用串口精灵发数据,看是否可以正常接收,即可!

网友B:
硬件管理器没有串口
LZ你先看你的主板驱动有没有装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