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xcluded from build]是什么意思?

楼主:
用PB5写了个简单的IIC驱动程序. 编译OK. 并且在内核中已经有了编译出来的iic.dll文件. 但是在PB的FileView栏中Driver -> IIC的后面有[excluded from build]. 这个[excluded from build]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build的时候不会把该文件包含进去。
相当于从project中删除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

网友:
可是我编译出来的新的ce内核已经有了iic.dll文件了.这在开发板上可以看到. 另外用远程序工具可以看到driver.exe进程下也包含了iic.dll模块. 但[excluded   from   build]依然还有. 真是奇怪. 我在IIC.DLL的入口DLLEntry中加了条串口输出IIC Init调试信息后. 启动系统时候输出为: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Posting WM_NETCONNECT(TRUE) message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4] [Dialer Connected]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IIC Init
......
系统自动间隔一段时间就调用一次我的iic.dll中DLLEntry() 函数一次. 这正常吗?

网友:
强烈关注,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修改了驱动的寄存器内容,结果发现编译以后还是跟原来的一样,好像修改了的并没有参加到build的中,但是又是有驱动的,不知道这个驱动是从哪里来的,请高人指点

网友:
去掉那个标志的方法,是修改dir文件,加上驱动中的那个文件夹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