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
我的板子上有一个MAX232,要让MCU控制一个DSP模块,我将其DSP模块的UART输入输出端对应的接在MCU的输入输出端上,将MXA232的TXD,RXD相短接,这样MCU发出的数据DSP模块就可以接收到了,并返回了值,但是好像这个时候MCU不能正确的接收返回值。
我想请问下,这个时候MCU是不是相当与自发自收?
当MCU发送数据出去也要自己接收回来,同时DSP模块又有数据返回,是不是就造成了冲突?
怎样来防止冲突啊?

菜鸟问题,大虾别笑话哈!还望多多指教啊!

网友:
我想请问下,这个时候MCU是不是相当与自发自收?
是的

当MCU发送数据出去也要自己接收回来,同时DSP模块又有数据返回,是不是就造成了冲突?
肯定有冲突

怎样来防止冲突啊?
从结构上看,没法防止冲突的

想问一下LZ为什么要把它短接起来呢?

用来确认发送数据正确与否是吗?

如果是这样,那你完全可以等待DSP的应答来处理

短接输出,输入,只能用来做本机的串口正确性调试

呵呵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把DSP模块通过一个232芯片转了后和MCU上接的232相连接,通信正常了。
这里还有个疑惑,232串口的公头和母头与MAX232芯片的接法是不是不一样啊?
母头的2----MAX232 14
     3----        13

公头  2----        13
     3----        14
是这样接的吗?

网友:
接法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把DSP模块通过一个232芯片转了后和MCU上接的232相连接,通信正常了。
这里还有个疑惑,232串口的公头和母头与MAX232芯片的接法是不是不一样啊?
母头的2----MAX232 14
    3----        13

公头  2----        13
    3----        14
是这样接的吗?

对头,注意两头都是公的,或者两头都是母的那种线。要特别注意,不要板子要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