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ote spy++ 需要怎么配置猜能使用?

楼主:
我老是连不上
请问有谁成功使用的吗?

网友:
直接可以用, 在"Select a Windows CE Device"对话框里选DeviceEmulator, 或者你的真实device

网友:
引用楼主 zhengguodun 的帖子:
我老是连不上
请问有谁成功使用的吗?

连接要设置的。啊 设置成同步软件连接才行的。就是USB那个,貌似默认是网口

网友:
看看你其它的测试工具是否可用,其它能用,这个也能用,我用ActiveSyn能连接的,确保你的ActiveSyn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