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驱动问题

楼主:
马上要改个音频的linux下驱动,具体如下:以前用aic32现在要改成aic31。linux下驱动

请问:

       芯片手册是英文的,有些东西看不大懂。音频芯片相关的文档,或音频方面的基础知识要去哪里找,或搜索什么关键词,我搜了一下,没找到。

       还有就是是否有那位大哥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指点一下。根据经验指教一下。我现在初学,懂的不多,希望大家帮忙。谢谢了。

       o(∩_∩)o...,谢谢大家了。

网友:
网上应该有些文章会介绍,Linux下音频驱动分OSS和ALSA两种架构,这有个简单的介绍:

http://www.builder.com.cn/2008/0326/784101.shtml

根据你的说明,你的Linux下的驱动应该只是在原来的驱动上面作修改,所以可能不会很复杂。你要看一下aic32和aic31的datasheet,看看他们之间的区别,然后看Linux下音频驱动的代码,理解了,就可以上手改了。

网友:
嗯,楼上的仁兄谢谢了。

但是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我对aic31和aic32这两个芯片不熟悉,那个两个的手册都是英文的,有些东西理解不了。所以想知道那些东西如何对应中文的知识,希望可以搜索到这些知识的相关中文资料。驱动那边由于以前看过书,了解一些。所以主要问题是芯片的那些东西,什么pll、等一些东西。

希望大家指教。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
菜鸟想帮帮不上
牛人无心回答你

自己google吧

网友:
大家帮忙!

网友: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