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页下载

楼主:
我在evc的模拟器上下载网页,编程中用到套接字,代码如下:
WSADATA  wsaData;
if(  WSAStartup(MAKEWORD(2,0),  &wsaData)
? ?  LOBYTE(wsaData.wVersion)!=  2  )
return;
///创建SOCKET对象
SOCKET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 //  ppe->p_proto
if(sock  ==  INVALID_SOCKET)
return;
///根据主机名获得IP地址
hostent*  pHostEnt=gethostbyname("www.google.com");
if(pHostEnt==NULL){
return;
}
但是上述代码仅可以下载像www.google.com的可以获取主机名的网页,而不能下载
像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的网页,用上面的方法可以吗? 如果不可以,不知道那位高手有办法可
以在evc模拟器上下载给定url例如:http//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的网页,还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你要去了解下http协议,最好使用wininet的Http系列函数,会比较简单.
你给的这段代码只是获得了网页的ip地址,其后还要connect,发送一个http请求
根据服务器回复的http头,下载网页内容.

网友:
后面的那段是:
int   nTime   =   10000;
setsockopt(sock,   SOL_SOCKET,   SO_SNDTIMEO,   (char*)&nTime,   sizeof(nTime));
setsockopt(sock,   SOL_SOCKET,   SO_RCVTIMEO,   (char*)&nTime,   sizeof(nTime));
///连接
struct   in_addr   ip_addr;
memcpy(&ip_addr, pHostEnt->h_addr_list[0],  4);///h_addr_list[0]里4个字节,每个字节8位
struct   sockaddr_in   destaddr;
memset((void   *)&destaddr,   0,   sizeof(destaddr));
destaddr.sin_family   =   AF_INET;
destaddr.sin_port   =   htons(80);
destaddr.sin_addr   =   ip_addr;

if(   0   !=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destaddr,   sizeof(destaddr))   )
return;

///格式化请求
char   request[]   =
"GET   /   HTTP/1.1\r\n"
// "GET   /book/2132/zip/gb.zip   HTTP/1.1\r\n"
// "Host:read.hjsm.net\r\n"
"Host:sports.sina.com.cn\r\n"
"Accept:*/*\r\n"
//"Referer:   http://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htm\r\n "
"User-Agent: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5.00;   Windows   98)\r\n"
// "Range:   bytes=0-\r\n"
"Pragma:   no-cache\r\n"
"Cache-Control:   no-cache\r\n"
"Connection:Close\r\n\r\n";
// "Connection:Keep-Alive\r\n\r\n";

///发送请求
if(   SOCKET_ERROR   ==   send(sock,   request,   strlen(request),   0)   )
return;

//---------Response----------
// HTTP/1.1   200   OK
// Date:   Wed,   02   Feb   2005   08:42:09   GMT
// Server:   Apache
// Last-Modified:   Mon,   24   Jan   2005   13:17:07   GMT
// ETag:   "37a9ef-7635b-459bac0"
// Accept-Ranges:   bytes
// Content-Length:   484187
// Connection:   close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zip

// Transfer-Encoding:   chunked -   当有该行存在时,content会是分块传送,每块有一个头,格式:"[16进制块大小,string]\r\n"

int   rcv_bytes   =   0;
char   buf[2049]   =   {0,};
CFile  file(_T("\\Windows\\File.txt"),CFile::modeReadWrite|CFile::modeCreate);
while(1)
{
rcv_bytes   =recv(sock,   buf,   2048,   0);
if(   rcv_bytes   <=   0   )
break;
//ofs.write(buf,   rcv_bytes);
file.Write(buf,rcv_bytes);
break;
}
file.Close();
closesocket(sock);
WSACleanup();
但好像这段也没有可改的地方。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上面代码我试了,也下载不了网页内容,不知道那位高手知道怎么改?还请明示一下。
谢谢!

网友:
"GET  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  HTTP/1.1\r\n"
"Host:sports.sina.com.cn\r\n"

发送这个不行吗?

网友:
不过,不行,改了后跟改之前得到的内容几乎一样。

网友:
你是单步跟的,还是直接看文件的。

我用这种方法是可以下载整个页面的。

你先试试:
"GET www.sina.com.cn HTTP/1.1\r\n"
"Host:www.sina.com.cn\r\n"

看返回是什么

网友:
我是直接看文件的,但下载的好像不是页面。
改了后下载下来的结果和在pc上打开此网页保存后再用txt打开的内容不一样。

网友:
什么不一样?

网友:
我的格式化请求用的代码如下:
char   request[]   =
"GET www.sina.com.cn HTTP/1.1\r\n"
"Host:www.sina.com.cn\r\n"
// "GET   /book/2132/zip/gb.zip   HTTP/1.1\r\n"
// "Host:read.hjsm.net\r\n"
//"Host:sports.sina.com.cn\r\n"
"Accept:*/*\r\n"
//"Referer:   http://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htm\r\n "
"User-Agent: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5.00;   Windows   98)\r\n"
// "Range:   bytes=0-\r\n"
"Pragma:   no-cache\r\n"
"Cache-Control:   no-cache\r\n"
"Connection:Close\r\n\r\n";
// "Connection:Keep-Alive\r\n\r\n";
请问lenux你下载的页面和在pc上打开www.sina.com.cn网页保存后再用txt打开的内容一样吗?

网友:
是在pc上打开www.sina.com.cn网页然后  文件——〉保存  后在用txt打开
好像这样做和在模拟器上模拟的结果不一样。
我的qq是403976434,冒昧问一下lenux能不能用qq向你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方便的话,加一下我。谢谢

网友:
打开\\Windows\\File.txt后上面内容中好像有些是提示错误的。

网友:
公司不能用qq。
eeworld消息可以用。

网友:
我打开\\Windows\\File.txt文件后上面指出如下:权力受限等连接失败。txt中部分内容如下

therequested url could not be retrived

while tring to retrive the url: http:/ /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

The following error was encountered;

  • access denied.

    Access control configuration prevents your request from being allowed at this time. please contact your service provider if you feel this is incorrect 还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你可以下载一个wireshark,拦截http命令的。

然后你在pc上用ie访问你要查看的页面,看ie发送的是什么样的http命令,
然后你使用ie的http命令来在socket中发送就行了。

网友:
char  request[]  =
"GET http://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 HTTP/1.1\r\nHost:http://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r\nAccept:*/*\r\n"
试试。

网友:
行,我换了试试。谢谢你

网友:
lenux你好,我换成:
char request[] =
"GET http://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 HTTP/1.1\r\nHost:http://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r\nAccept:*/*\r\n"
后模拟器经常成死机状态,并且我用下面语句控制。
int rcv_bytes = 0;
char buf[2049] = {0,};
CFile file(_T("\\Windows\\File.txt"),CFile::modeReadWrite|CFile::modeCreate);
//while(1)
for(int i=0;i<1;i++)
{
rcv_bytes = recv(sock, buf, 2048, 0);
if( rcv_bytes <= 0 ){
MessageBox(_T ("Error2"),
_T ("Error2"), MB_ICONINFORMATION | MB_OK);
break;
}
file.Write(buf,rcv_bytes);
break;
}
file.txt中写入字符,也是同样经常模拟器进入死机状态。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方便还麻烦你试着模拟一下,谢谢!

网友:
char  request[]  =
                "GET http://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 HTTP/1.1\r\n"
                // "GET  /book/2132/zip/gb.zip  HTTP/1.1\r\n"
                // "Host:read.hjsm.net\r\n"
                "Host:sports.sina.com.cn\r\n"
                "Accept:*/*\r\n"
                //"Referer:  http://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htm\r\n "
                //"User-Agent: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5.00;  Windows  98)\r\n"
                //// "Range:  bytes=0-\r\n"
                //"Pragma:  no-cache\r\n"
                //"Cache-Control:  no-cache\r\n"
                //"Connection:Close\r\n\r\n";
         "Connection:Keep-Alive\r\n\r\n";

收到的buf为

HTTP/1.1 200 OK
Date: Tue, 26 Aug 2008 06:56:02 GMT
Server: Apache/2.0.63 (Unix)
Last-Modified: Tue, 26 Aug 2008 06:46:53 GMT
ETag: "afb0-4555744e1b140"
Accept-Ranges: bytes
X-Powered-By: mod_xlayout_jh/0.0.1vhs.markII.remix
Cache-Control: max-age=60
Expires: Tue, 26 Aug 2008 06:57:02 GMT
Very: Accept-Encoding
Content-Type: text/html
X-Cache: HIT from us-cn4.sina.com.cn
Powered-By-ChinaCache: USA-NE-1-3D3 HIT
Content-length: 62497
Connection: Keep-Alive

篮球_NIKE新浪竞技风暴_新浪网

网友:
上面我在模拟器的windows中创建了一个file.txt文件,
然后将buf中东西写入但打开file后,出现上面的权限受限等错误。

网友:
刚开始如下:

网友:
WSADATA  wsaData;
        if(  WSAStartup(MAKEWORD(2,0),  &wsaData)
                ||  LOBYTE(wsaData.wVersion)!=  2  )
                return 0;
        ///创建SOCKET对象
        SOCKET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 //  ppe->p_proto
        if(sock  ==  INVALID_SOCKET)
                return 0;
        ///根据主机名获得IP地址
        //hostent*  pHostEnt=gethostbyname("www.sina.com.cn");
        //if(pHostEnt==NULL){
        //        return 0;
        //}
        int  nTime  =  10000;
        setsockopt(sock,  SOL_SOCKET,  SO_SNDTIMEO,  (char*)&nTime,  sizeof(nTime));
        setsockopt(sock,  SOL_SOCKET,  SO_RCVTIMEO,  (char*)&nTime,  sizeof(nTime));
        ///连接
        //struct  in_addr  ip_addr;
        //memcpy(&ip_addr, pHostEnt->h_addr_list[0],  4);///h_addr_list[0]里4个字节,每个字节8位
        struct  sockaddr_in  destaddr;
        memset((void  *)&destaddr,  0,  sizeof(destaddr));
        destaddr.sin_family  =  AF_INET;
        destaddr.sin_port  =  htons([color=#FF0000]8080[/color]);        //[color=#FF0000]此处是公司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color]
        dest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color=#FF0000]16.105.253.251[/color]");//  =  ip_addr; [color=#FF0000]公司只能用代理服务器  [/color]

        DWORD dwError;
        if(  0  !=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destaddr,  sizeof(destaddr))  )
        {
                dwError = GetLastError();
                return 0;
        }
        ///格式化请求
        char  request[]  =
                "GET http://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 HTTP/1.1\r\n"
                // "GET  /book/2132/zip/gb.zip  HTTP/1.1\r\n"
                // "Host:read.hjsm.net\r\n"
                "Host:sports.sina.com.cn\r\n"
                "Accept:*/*\r\n"
                //"Referer:  http://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htm\r\n "
                //"User-Agent: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5.00;  Windows  98)\r\n"
                //// "Range:  bytes=0-\r\n"
                //"Pragma:  no-cache\r\n"
                //"Cache-Control:  no-cache\r\n"
                //"Connection:Close\r\n\r\n";
         "Connection:Keep-Alive\r\n\r\n";

        ///发送请求
        if(  SOCKET_ERROR  ==  send(sock,  request,  strlen(request),  0)  )
                return 0;

        //---------Response----------
        // HTTP/1.1  200  OK
        // Date:  Wed,  02  Feb  2005  08:42:09  GMT
        // Server:  Apache
        // Last-Modified:  Mon,  24  Jan  2005  13:17:07  GMT
        // ETag:  "37a9ef-7635b-459bac0"
        // Accept-Ranges:  bytes
        // Content-Length:  484187
        // Connection:  close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zip

        // Transfer-Encoding:  chunked -  当有该行存在时,content会是分块传送,每块有一个头,格式:"[16进制块大小,string]\r\n"

        int  rcv_bytes  =  0;
        char  buf[2049]  =  {0,};
        //CFile  file(_T("\\Windows\\File.txt"),CFile::modeReadWrite | CFile::modeCreate);
        while(1)
        {
                rcv_bytes  =recv(sock,  buf,  2048,  0);
                if(  rcv_bytes  <=  0  )           [color=#FF0000] //在这里断点看buf的内容[/color]
                        break;
                //ofs.write(buf,  rcv_bytes);
                //file.Write(buf,rcv_bytes);
                //break;
        }
        //file.Close();
        closesocket(sock);
        WSACleanup();

上面是我的测试代码,除了修改了一下代理服务器的ip外(公司代理不能外传),全部没有改变。

网友:
非常感谢你!!
我试一下。

网友:
下面这几句在我这边编译出错:
destaddr.sin_port = htons(8080);//此处是公司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
    dest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6.105.253.251");//  =  ip_addr; 公司只能用代理服务器
出现以下错误: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
: error C2660: 'htons' : function does not take 0 parameters
: error C2065: 'color' : undeclared identifier
: error C2014: preprocessor command must start as first nonwhite space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
还有:这句
while(1)
    {
        rcv_bytes  =recv(sock,  buf,  2048,  0);
        if(  rcv_bytes  <=  0  )            //在这里断点看buf的内容
            break;
            }
  }
: error C2014: preprocessor command must start as first nonwhite space
由于是新手,这段代码我不怎么理解?所以还麻烦你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8080);

[]中的是eeworld中设置字体颜色的,请去掉就行了。

网友:
谢谢你。我在试一下
在麻烦问一下怎样看上面的buf中的内容?

网友:
我建一个文件,将buf中内容写入其中,我觉得也因该可以查看buf中内容。
不知道这样可行?还请您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