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配置NAND FLASH大小问题

楼主:
我以前的开发板上用512M的K9K的NAND FLASH。现在我将它改为K9K的1G的NAND FLASH。。可问题出现了,它无法开机通过串口知道信息如下。。请问我如何是好呀
Is bad block(?):: blockID:870, 1:1000ffff, 2:0, 3:0, 4:69a, result: 0

网友A:
需要修改eboot,在NAND FLASH驱动的开始,有个ReadID,里面一般有一个switch(...) case的结构,会有不少的ID。
将你新用的NAND的型号添加上去,并详细定义好对应的page(sector), block, BytesPerBlock等信息,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我怕这个没有EBOOT什么的呢。。。只有一个BOOT就做完了。。
现在它可以进到开机画面,,这也和WINCE5的NAND FLASH驱动有关吗???
。。你的QQ号多少。。我加你吧

网友:
我发现我把提示错误信息的代码注释掉就OK了,,这事也真是的

网友:
错误信息注释掉就行?这个,也太强悍了吧。

网友:
我还想问一下,,,在LCD驱动中有定义如下值,,为何我在LCD手册上找不到相关数据,它是如何得来的呀
#define VSYNC     8
#define VFRONT    7
#define HSYNC     10
#define HFRONT 10
#define HBACK    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修改eboot,在NAND FLASH驱动的开始,有个ReadID,里面一般有一个switch(...) case的结构,会有不少的ID。
将你新用的NAND的型号添加上去,并详细定义好对应的page(sector), block, BytesPerBlock等信息,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