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到底是如何支持Jazelle技术的,其基本硬件原理是什么?

楼主:
如提,求助大虾能通俗的讲讲,谢谢啦!

网友:
在已有处理器架构上加硬件扩展可以同样支持直接运行Java字节码,而且保持了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兼容性。架构扩展方案相当于为处理器附加了一套指令集,重用已有的处理器资源不会增加额外的硬件成本和功耗。带扩展的内核能够同时执行Java字节码及本地码,开发者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开发技术,在Java程序可移植性和性能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

传统的ARM处理器都支持两套指令集:32位ARM指令集和16位Thumb指令集。通常使用Thumb指令集的代码大小约为ARM代码的35~40%,但会轻微降低程序性能。指令集支持在ARM和Thumb代码之间互相作函数调用,程序员可以在编译时分别从性能和代码密度的角度考虑,以决定不同部分的代码编译成ARM或是Thumb.

Jazelle DBX是一种硬件架构扩展技术,为ARM处理器引入了第三套指令集—Java字节码。新指令集建立了一种新的状态,处理器在此状态下处理Java字节码取指、译码和维护Java操作数栈。

为了降低芯片尺寸并提高性能,Jazelle DBX没有设计成传统形式的微引擎,而是融入流水线中的一个有限状态机。和协处理器或专用处理器设计不同的是,Jazelle DBX和主处理器共用缓存,这都会对功耗和性能带来益处。另一个重要的设计考虑是确保Jazelle DBX技术不会影响实时中断性能,仍保持与操作系统中已有ARM异常处理代码的兼容。

Jazelle DBX技术增加了一条新的“Branch-to-Java”指令来进入Java状态。此指令支持条件执行,先检查条件标志,如果条件满足,处理器进入Java状态,跳转到指定目标地址,开始执行Java字节码。

在Java状态下,PC寄存器仍是32位寻址Java字节代码。字节码取指、译码分别在两个流水级完成(对应ARM/Thumb状态下为一个译码流水级)。32位取指操作一次性可以取4个Java字节码,性能优势明显。

当前处理器状态寄存器(CPSR)新定义了一个位,用来记录处理器的状态。这很重要,因为在处理中断或其它异常时,CPSR会自动保存或恢复程序运行状态。

Jazelle DBX技术允许所有的Java指令是“可重新开始”的。这样在执行Java指令过程中,即刻响应中断,从而减少中断延迟,确保实时性能。

在Java状态下,有若干个ARM寄存器可以功能复用(包括栈指针、栈顶四项(top4 elements of stack)、局部变量0等)。正是这些硬件复用设计,才使得只用了很少的额外逻辑(约一万两千门)就实现了一个Java机。把所有Jazelle DBX扩展所需的状态用ARM寄存器保存,也保证了和现有操作系统、中断处理程序和异常处理代码的兼容性。

把栈顶四项保存在ARM寄存器中也能提高Java性能。大量的程序分析显示,大多数程序的栈深度是很小的,所以这项策略可以尽量减少内存访问,硬件也可自动处理栈溢出或下溢。